楼主(2023-11-17):
同一个NPN传感器,能否同时接入三菱跟西门子PLC输入?不能用中间继电器转接信号。
两个PLC在两个不同的电控箱里面,各有自己的开关电源。
西门子用200Smart,NPN接法?
怎么接?

把两个电控的24V开关电源负极接到一起,可行吗?这个传感器的24V电源接哪个开关电源?

网友A:
你说的是npn, 应该还是开关量, 输入卡还是带电的, 这种情况可以用二极管格兰一下.
如果你是供电的, 电平输出, 可以直接接输入卡的. 电平比如都是24V这种级别.

网友B:
同一个NPN传感器,能否同时接入三菱跟西门子PLC输入?

如果PLC都是NPN输入的,是可以的

西门子用200Smart,NPN接法?
怎么接?

要接成NPN接法,接法就是Smart输入的1M端子接电源的正极

把两个电控的24V开关电源负极接到一起,可行吗?

是必须要接在一起

这个传感器的24V电源接哪个开关电源?

哪个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V正不用并在一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V正不用并在一起吗?

不用,也不能并在一起

网友C:
两边控制箱等电位就行,0V接一起。

给你画个图吧,可以看到电流方向,PLC内部形成回路就行

PS1:记得老的三菱只能PNP传感器,也就是X点必须是高电平才会亮,

PS2:输入点都需要一定的电流才会被判断为ON,指示灯才会亮,每个品牌的设计不一样,如果一个PLC内部阻值很小,吸收的电流大,那么另外阻值大的可能就不会检测到ON信号!

PS3:不加继电器,这样是不科学的。纯属脑残,一个继电器才多少钱,10多块钱。加上去安全又科学,两边系统分开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继电器转接一下?继电器很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计数的,速度太快,无法加继电器

网友E:
应该是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24V正不用并在一起吗?
如果二个电源是一样的,并上无碍,但能保证吗?
就你目前要求,用其中一个就可以了,接线符合电流回路就可以--5楼有图
如果用2个二极管分别串入就更完美了

网友G: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应该是不行的,有效电平不一样

网友H:
回复 楼主:
加光耦隔离一下,自己走自己的

网友I:
应该不行吧。再买一个装上分别用吧。

网友J:
共地就可以,西门子有两种输入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