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7):
在污水控制增压泵A泵和B泵自动轮换中,当A泵运行完成停机1分钟后出现A泵接触器和B泵接触器频起频停类似打机关枪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大师指点

网友A:
这种问题 首先你要看PLC输出对应的IO灯是不是也在闪动。如果没有 哪就是外部部问题了和PLC无关。如果有 哪就要监视一下PLC程序及PLC输入反鐀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个人建议启动的时候检查下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我去在启动一下观察一下PLC,谢谢您指点;再有不明白的请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污水控制增压泵A泵和B泵自动轮换中,当A泵运行完成停机1分钟后出现A泵接触器和B泵接触器频起频停类似打机关枪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大师指点
停机1分钟,这1分钟内是否AB泵都不工作?~程序bug
验证是否程序问题,断电重启看AB是否还争抢

网友D:
问题描述的有些模糊,请不要吝啬标点符号。如:【当A泵运行完成停机1分钟后出现A泵接触器和B泵接触器频起频停类似打机关枪的问题;】
最大可能性,程序问题。

网友E:
我猜测,A B 接触器做了互锁,设计的时候  AB 不能同时运行

然而, A B 同时运行了,造成 A B来回快读切换启动。

网友F:
看PLC输出状态指示灯 有没有相关动作,程序问题或PLC问题可能大点,是不是以前工作正常的?

网友G: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看下A泵接触器的线圈是否吸合不良。

网友H(2024-01-18):
回复 网友G:
程序没问题的话,打下电压

网友I(2024-03-03):
西门子PLC V0.0 VB0 VW0  VD0  数据储存通俗快懂理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g7U2NXFiMyGcz0A6Kufvw?pwd=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