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电机主轴抱死

楼主(2023-11-17):
一台离心空压机,主电机1600kw,额定电压10kv,额定电流110A,额定转速2980转,6月份正常停机的,晶闸管降压启动,正常启动时间在16秒左右,启动电流峰值在385A左右,昨天开机启动20秒都没有转,峰值电流已经到了430A过载值,然后过载报警启动失败,今天进行盘车发现主轴抱死,将联轴器拆开发现齿轮箱侧盘车正常,电机侧盘不动,有懂的师傅嘛?什么情况下电机会出现抱死过载?这种情况电机还有可能保得住么?根据启动情况来看,绕组有问题么?

网友A:
润滑失效造成的,拆就是了

网友B:
电机盘不动。轴承是不是抱死了?需要打开电机前后端盖。至于绝缘需要做打压试验及直阻测量。

网友C:
2019年生产的电动机,按说轴承还不至于坏,先查一下保养记录,这种电动机的轴承如果是润滑脂润滑,一般是运行3000小时按规定型号和加注量补充润滑脂。
盘车直接用手还是加了杠子?找你们的机械工程师或老钳工跟你一起检查比较稳妥,打开轴承端盖看看润滑脂,如果保养的时候加过一些乱七八糟的润滑脂,润滑脂混合之后再放置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变得又干又硬,这种情况盘车也很吃力。
从你描述看,绕组应该还没事,但是这么大功率的电动机,需要先检查相间和对地绝缘,再用电桥测量一下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并做好记录。

网友D:
根据描述看了要大修电机了,先检查下轴承吧,估计磨损严重导致转子丧失轴向平衡了。一般来说大电机轴连接只要单手就可轻松盘车的。

网友E:
这种电机是有专门的油泵站循环冷却润滑的吧?检测一下,包括油质

网友F:
一般是轴承问题或者是电机端盖轴承座磨损 造成轴承转动不平衡引起

网友G:
以前我在那个厂主管拿回扣了找的空压机保养人员不专业,把非常差的油加到空压机里去了,结果机头里面就像橡皮糖一样碾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