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7):
设备是一个烤箱(加热产品)

原设备是这样的
0.75KW的电机,一个30:1的减速机,
输出轴带齿轮,设备是前后移动的,齿轮下面是一根齿条(6米长);

控制加热箱前后移动来加热产品,根据产品不同调整速度,一直不理想,但是不能中途停顿加热,产品是定位加工的,有些部位需要加热时间长一些;
加上电箱年久失修,到处拉线,飞线;

所以有改造的想法

~~~~~~~~~~~~~~~

如上,主要的位是因为普通电机就是很简单的用变频器设置速度,根据产品的规格不同来调整速度、动作长度;

~~~~~~~~~~~~~~~~~~~~~~~~~~~~~~~~~~~

客户提出的要求:

1,电箱整体更换!
2,烤箱移动速度能调整;需要停止的位置能停止,能设置停顿时间。
~~~~~~~~~~~~~~~~~~~~~~~~~~~~~~~~~~

我想出的解决方案

1,将就原始器件,在齿条上加一个编码器,当做位置反馈,到了设置的位置可以达到电机停止的效果。也能通过程序设置停顿时间等

2,把0.7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更换成0.75KW~1KW的伺服电机+30:1的减速机,还是用齿轮和齿条驱动;

3,更换伺服电机以后,传动机械改成丝杆。

~~

方案1肯定省钱,但是效果不确定。编程也稍微麻烦一些

方案2,准备用ECAT绝对值伺服,编程简单一些,效果估计能好一些

方案3,电气成本差别不大,但是丝杆机械那一块要多一些;

~~~~~~~~~

各位觉得如何呢?

理论上,同功率伺服电机比三相异步电机扭矩大吧。而且他们使用的速度我看变频器才20+也就是一半的速度

网友A:
需要精确定位就用伺服,否则用变频就足够了,你现在的问题不是力矩不够,想省点线是不可能的,用伺服线更多,电机线,编码器线,行程开关,零位开关等等,当然用伺服更方便,定位准确,速度更快,编程上没什么说的,单轴运动,参照切纸机的定位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

把电机风叶上的其中一片加点铁片,风叶罩上面钻个孔,装个接近开关计数。

可以在任意一终端进行清零,相当于回原点,这个终端开关应该原来就有的

这样整个硬件成本50元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考虑过,感应齿轮顶端,

那样有个问题。成本太低。整条线上的大佬都没油水,

对于我而言,太无趣了

网友A:
不考虑成本 上屏+plc+伺服 可以设置速度 位置 温度 时间等参数 做成配方功能 一键调取等等 运动控制只是一小方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感应齿轮顶端,

那样有个问题。成本太低。整条线上的大佬都没油水,

对于我而言,太无趣了
方案4最好(本检测齿轮齿}
有没有油水是大佬的问题~基本油水很多,老板最后耍赖咋办
做工程越简单越好,当然要可靠~它工作那么多年,你将其提高到mm级也没啥意思吧

根据产品不同调整速度,一直不理想~或许改改原程序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感应齿轮顶端,

那样有个问题。成本太低。整条线上的大佬都没油水,

对于我而言,太无趣了

没办法,这就是搞技术人的思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吧,

方案我感觉在电机底板加一个传感器底座,传感器用小的,传感器用3mm或者4mm那种,感应齿条就能OK,精度稍低。

电器柜重新做,加个7寸的屏,做个配方那种,感觉用起来比现在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吧,

方案我感觉在电机底板加一个传感器底座,传感器用小的,传感器用3mm或者4mm那种,感应齿条就能OK,精度稍低。

电器柜重新做,加个7寸的屏,做个配方那种,感觉用起来比现在好
接近开关吧,还有看使用工矿,如果精度高,这个接近开关就有点问题;之前遇到过接近开关软故障,有延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