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8):
这样控制,合理合规吗?

楼主:
呵呵画少了2#泵故障报警

楼主:
还不止一个地方画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Cad

网友B:
第一次见识消防时,了解到,消防的风机等,是可以有报警信号,但是不停机;

网友C:
你至少还要加两个空开才合理,热继只加报警没有加热保护控制,还是不好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机的地线还是要画上的

网友E:
热继只加报警没有加热保护控制?这正是消防控制的特殊要求!

楼主:
是,电机忘了地线

楼主:
这样控制,合理吗?

网友F:
通常设计是两个大泵,一备一用,还有一个小泵平时用于管道补压

网友G:
消防水泵控制电路图,百度一大把现成的!

网友H:
如题目所说:真的是【简易消防泵控制线路】。
消防泵的成套控制,一般由如下消防电气控制装置组成,但不限于此。
A)消防电气控制装置(双电源控制设备)。用途:供电电源采用双路电源供电。也可以将【双电源切换开】关安装与相应的控制柜内;
1、两路电源来自于不同电网,或市电、发电机;
2、双电源切换开关采用PC级,绝对不能用CB级;
B)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消防泵控制设备)。包含但不限于:消火栓泵、喷淋泵等的控制;包含但不限于具有如下配置或功能:
1、为每台泵配置的断路器,具有短路脱扣功能,无过载脱扣。如:NXM125S/3200、NXM125S/32002。其中的3200表示:3P (短路)瞬时脱扣器、32002表示:3P (短路)瞬时脱扣器、电机启动型。绝对不能用3300(3P 复合脱扣器)、33002(3P 复合脱扣器 电机启动型)等。也可以选用包含有辅助触点的断路器;
2、(以两台泵为例)一用一备、互为备用、主泵故障(含过载、断路器脱扣或未合闸等)停机,备用泵自动运行。备用泵过载(报警)不停机;
3、手动/自动控制功能。手动:控制设备面板按钮控制。自动:由多种接口的信号控制;
4、自动控制信号接口:消防模块DC24V有源信号、无源控制信号(如:消防中心手动控制)、压力开关信号、流量开关信号等;
5、多种返回信号:每台泵的运行返回信号(一组或二组)、每台泵的过载返回信号、水源水池低液位信号、自动状态、手动状态等;
 如果系统中配有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消防泵自动巡检设备),需留:巡检互锁信号;
6、可能还需要为每台预留:消防应急控制接口。该接口为无源信号接口。并且,与 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的选择无关。
7、水池低液位、泵故障等,声光报警,配消音按钮;
C)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消防机械应急启动设备)。用于:万一【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消防泵控制设备)】无法启动消防泵时的应急启动消防泵;
也可以将【消防机械应急启动装置】安装在【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消防泵控制设备)】内;
D)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消防泵自动巡检设备)。用途:定期自动低速运行巡检每一台泵;

网友I(2024-01-05):
液位低报警的同时,泵就不会动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