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8):
如果用一个200ms定时中断获取一次位置数据 在等200ms获取第二个位置数据  相减除以200ms  这样做吗?   中断函数怎么写才能吧两个不同的位置数据保存到不同的寄存器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一个200ms定时中断获取一次位置数据 在等200ms获取第二个位置数据  相减除以200ms  这样做吗?   中断函数怎么写才能吧两个不同的位置数据保存到不同的寄存器上呢?
1、不是应该累加后处以单位时间内的总采样次数吗?
2、间接寻址,在ST语言中使用改变数组下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