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9):
接上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9220

最后客户考加一个编码器来反馈实际位置,(齿条上面加一个齿轮,齿轮带编码器转动)

~~~~~~~~~~~~~~~~~~~~~~~~
今天看PLC帮助发现有个PID块,有个位置模式,不知道谁用过没用?

~~~~~~~~~~~~~~~~~~~~~~~~~~~~~~~~~~~~~~~~~~~

硬件结构:

PLC DA模块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带一个电机,一个编码器反馈给PLC
~~~~~~~~~~~~~~~~~~~~~~~~~~~~~~~~~~~~~~~~~~~~~~~~~~~

根据硬件参数可以算出来

1,电机输出轴转一圈能走多远
2,编码器一圈反馈实际位置;

能否用PID来做稍微精准定位?(精度相差10mm我感觉都没问题)

PLC用的汇川的EASY

DA模块0~20000数字量输出,对应的是0~10V,也就是变频器的0~50HZ,(电机的0~1440R/M)

~~~~~~~~~~~~~~~~~~~~~~~~~~~~~~~~~~~~~

网友A:
这个控制用PID?  跑过了在跑回来?
一个接近开关解决的事,搞那么复杂不怕来着骂?还是要璇一下?

网友B:
接近开关高速 普通计数,检测齿条位置,变频器高速低速运行,没必要用什么PID,难道变频器速度走模拟量?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C:
这个还要PID吗?

先算好停止位置的脉冲数,快到时变频器减速就行

假设走1000个脉冲,前面900频率20,还剩100时减到3,最后停止

也可以减去过冲量,比如设定1000,实际走了1050,那就设定950好了

最后这么简单的东东,应该一块PLC工控板就搞定了

当然我只是做技术的

网友D:
PID也可以的,甚至比接近开关要稳得多,但是超调量一定不能大,大了就真跑过了,再跑回来这种操作是真的要挨骂的。但是超调量不大的话达到你想要的位置需要的时间就很长,首先比例增益就加不起来。
如果你要是接受他再跑回来这种事,PID其实很合适,你可以在运动设备上放一杯水,这种方式做出来水是不会溅出来的,只是会在你的目标位置附近往复来回晃悠你么几次才会停住,调好了还是很有观赏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要PID吗?

先算好停止位置的脉冲数,快到时变频器减速就行

假设走1000个脉冲,前面900频率20,还剩100时减到3,最后停止

也可以减去过冲量,比如设定1000,实际走了1050,那就设定950好了

最后这么简单的东东,应该一块PLC工控板就搞定了

当然我只是做技术的

~~~~~~~~~~~~~~~~~~~~~~~~~~~~~~~~~~~~~~~~~~~~~~

目前给了设置参数,感觉应该可以,

高速速度,低速速度;减速距离

例如:设置从0走到1000mm,减速距离设置30mm,

0~970mm走的是设置高速速度;

到了970的位置就会切换到低速;设备一直往前走(有单段加工长度),走完单段加工位置又切换成高速模式,依此类推,走完所有段返回原点;

~~~~~~~~~~~~~~~~~~~~~~~~~~~~~
汇川EASY 301+GL20-0808ETN,不到1000块,16+16个I/O,RS232+RS485都有,

DA用脉冲PWM去实现,这样调速准一些,如果搞不出来就弄个DA模块,或者用RS485你给定(现场看干扰情况)

~~~~~~~~~~~~~~~~~~~~~

做技术也要考虑客户的感受,PLC工控板不适合某些些场合,当然,小私营企业,嫌弃成本高的地方可以用用也行;
稳定性也还可以(曾经帮同行搞过,三菱的,X点只能高电平输入PNP,买的接近开关全是NPN的,又赶工期,加继电器箱子又放不下,我拆开改的光耦,反正至少1年没出问题)

我自己接的兼职从来没考虑过给客户用工控板,长期合作的几个客户也没提过为了降级造价改用PLC工控板,加个低了可以改方案或者不做。

~~~~~~~~~~~~~~

PS:过了N年,工控板坏了,不一定能找到一样的,如果是品牌PLC在服务周期一定能买到备件。超服务周期,二手也大概率能买到。

这就是品牌的价值吧,曾经给客户说过这个道理,客户都很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