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次modbus rtu通讯读这种地址,怎么读?

楼主(2023-11-19):
这种40001.8这类的,bool型怎么读?求助谢谢了

网友A:
读取的寄存器地址就是40001-40003,读取连续的4个字节或2个字,暂存到某个V区或DB区的寄存器,再从寄存器中取出对应的位即可

网友B:
40001.0-40001.15对应这你地址缓存区的一个字,而这个“.”后面是位号,假如你读40001放到了vw0里边,那么40001.0对应的就是VB1.0这一位,40001.8对应的就是VB0.0这一位,我记得读过来这地方高低字节就反了,你要先整清楚字和位的关系,你那个表应该不难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40001.8这类的,bool型怎么读?求助谢谢了
读40001,然后取bit8位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D(2024-01-05):
单片机读取的还是PLC读取的,如果用单片机读的话读取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E:
读字拆位,或者直接读字中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