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汇流排你们一般哪种接法

楼主(2023-11-19):
电磁阀汇流排常用接法一般就图1,一边堵3头那种,前几天按图2接了,就是只堵进气口那端,装了4个消音器,结果来了几个大神都说错了,一下整的怀疑以前是不是用错了

网友A:
都可以,看位置够不够。

网友B:
位数少的无所谓,位数多的,比如20个电磁阀,一般都是双出,排气更顺畅

网友C:
没啥问题啊,两种方法都用过

网友D:
两者都可以,那些说错了的就是倔。

网友E:
排气无所谓,一般一个底板我最多装8个,配4个排气阀,
遇到过排气阀堵了,其它气缸排气,会影响正常的气缸动作,
~~
还有,安利一下这种底板,看起来美观,价格也不贵,8位100的样子

网友F:
是不是装了4个消音器的排气声音会大一些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应该更小才对,排气孔多了,压力小了

网友H:
我通常不安装消声器,这配件造成的故障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位汇流排,装9个阀,觉得装4个消音器好点,结果来一个甲方大神说装错了,又来一个甲方大神还是说错了,只能按甲方改了,整的都怀疑我的气路设计水平

网友I:
我觉得这样子没有什么问题呀!这样排气快呀!我感觉这种金属消声器没有塑胶的消声器好!

网友J:
自信一点,本来就是用来接排气的,接了怎么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