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0):
点焊机编程谁做过?除了焊接电流和时间,都有哪些方面?注意什么

网友A:
就是电流和时间,还有什么?间隔时间?

网友B:
还有加压压力,压力时间等。

网友C:
你说的是点焊是不是碰焊?
如果是碰焊接最基本的就是焊接电流和时间
如果点焊接还要考虑起弧间隙和焊接电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