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显示符号文字左边的那一横?

楼主(2023-11-21):
要一个个删除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自定义的,你找一下方法看一下,一般的画图软件里都是可以的,我们经常画PCB有AD软件,在放置图标的时候,按下TAB键,就可以自定义格式。

网友B:
什么软件?EPLAN默认也是有的但是双击打开属性就可以设置,你这个应该也可以,你看他填写设备标识的地方,肯定有个‘-’号,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一个个删除吗?
楼主这是什么软件?Eplan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