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1):
有没有断电立马能停住的小散热风扇

网友A:
为啥要求立马停住?风扇很少能立马停住的。还有你的立马的定义是多长时间?

网友B:
散热风扇最好是延时的。尤其是仪器上的散热风扇。

网友C:
风扇又没有刹车,怎么可能立即停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的工艺要求,一秒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领导说之前看到过别人用到过能很快停住的,关键他也找不到是什么样的,我也没见过立马能停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工艺要求,断电要求快速停住。

网友D:
用伺服电机带

网友E:
最简单制动,利用电机剩磁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直流24V散热风扇,我试了下这样控制,没啥作用。

网友F:
直流的反接一个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试过加二极管了,不起作用。

网友G:
。。。。典型的简单要求难死人 。

        我第一反应也是用伺服或者步进带 。

网友H:
给风扇加个抱闸

楼主:
回复 网友H:
找不到自带抱闸的风扇,自己加太麻烦了,也没大有空间。

网友H:
电磁铁头上拿AB胶粘一块橡胶,磨风扇的中心转盘。通电松闸,断电弹簧复位,靠橡胶垫子的摩擦力停风扇。

网友H:
风扇中心的圆盘上,对称的粘上3块或者5块铁质垫圈,保证风扇转起来的动平衡。

风扇停电以后,把这个电磁铁通电。吸引铁片,彻底停转了以后再把电磁铁断电。

网友I:
买那种外圈是永磁的风扇,停电后弄快大一点的磁铁放过去,看看能不能停的住,可以的话用过气缸带铁磁推过去,或者用电磁铁

网友J:
如你的风扇是小的仪表风扇,这个没看到有成品,只能想办法外加刹车,不是很了解你的生产工艺,还有这样的工艺要求,第一次看到

网友K:
直流12或者24的风扇,想做到快停是不是加个瞬时的反电压,就是将正负反接零点几秒。只要不是频繁反向,应该可以的,风扇也不会损坏。

网友F:
小散热风扇~有图片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制动,利用电机剩磁原理。
这断电后短接绕组就能停下吗?风扇有惯性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种风扇都不能反接,反接就烧坏了,我试过快速反接一下,没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实在没办法只能外加刹车,就是比较麻烦,领导也没找到,现在也是在考虑外加刹车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实在没办法只能考虑外加制动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实在没办法只能考虑外加制动装置。就是比较麻烦,空间也很小,加装这些东西也不怎么好弄。

网友A:
这个快速停止,很容易带来烧毁风机的危险

网友M:
如果是三相的可以考虑用小变频器刹车控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买时用手转一下风扇叶,选那种有阻力的~像步进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玩意好像做法都一样,转子上感觉有磁铁,有一定重量,惯性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制动,利用电机剩磁原理。[/quote
确定不加二极管就能行!

网友O:
关键还是要看有多少预算,以及工作环境要求

网友M:
回复 楼主:
这种样式风扇,普通二线交流的接线不分正反,都一个旋转方向。直流的一般使用无刷电机内部有电路板,肯定不能反接,反接会烧坏。

网友P:
还不如不装,因为你设备一断电,相关部件也不可能立马降到常温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不是设备断电,是控制的风扇断电,断电完需要快速停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O:
预算无所谓,主要是空间比较小。

网友Q:
你还是去找找印刷设备上好像有你要求的风扇吧,有个跟变频器一样的控制器控制风扇的。也是小型风扇

网友R:
领导一句话,下面跑断腿,懂技术能当领导?他说见过,你信?

网友S:
看现场安装空间,风扇前面用气缸加挡板,不需要直接将风扇停转,只要将风道挡住即可。

网友T:
加个活动小百叶窗,风扇停时,百叶窗靠自身重力关闭。

网友U:
能否考虑在风扇出风侧加1块挡板,电磁阀控制,风扇断电瞬间电磁阀动作将挡板推入出风侧挡住!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V:
后面几位的建议可以考虑,不从制动着手,风门或挡板这类的办法试试,有可能比微型电动机制动更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