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1):
想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光栅在冲床之类机械上的运用,在冲床上的运用我发现是这样的,人员手动放料进冲床,这时会触发光栅,但设备不会有任何反应,放料完成后人的手撤出然后按下启动按钮,冲床设备开始启动运行,这时如果人的手伸出误触发光栅后冲床会马上停止,我的疑问点是前后两次触发光栅效果不一样,我之前设备上用的光栅是不分场合模式之类,只要是触发就会断开设备电源,它断电的逻辑只和硬件电路关联,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光栅在冲床之类机械上的运用,在冲床上的运用我发现是这样的,人员手动放料进冲床,这时会触发光栅,但设备不会有任何反应,放料完成后人的手撤出然后按下启动按钮,冲床设备开始启动运行,这时如果人的手伸出误触发光栅后冲床会马上停止,我的疑问点是前后两次触发光栅效果不一样,我之前设备上用的光栅是不分场合模式之类,只要是触发就会断开设备电源,它断电的逻辑只和硬件电路关联,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你所说的放料的时候设备没有任何反应,是因为冲压头本来就在静止状态,这时候触发光栅不是不动作,只是冲压动作被锁定,不会误动作,冲压工作的时候触发光栅,冲压头会停下或返回等动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放料的时候设备没有任何反应,是因为冲压头本来就在静止状态,这时候触发光栅不是不动作,只是冲压动作被锁定,不会误动作,冲压工作的时候触发光栅,冲压头会停下或返回等动作吧。
你说的没错,其实放料的时候冲压的电机还是一直在转的,只是冲压头没有动而已,那冲压头子是怎么控制的呢,是不是有个专用的执行机构控制它,另外如果把冲压机床换成由伺服电机带动的设备该怎么控制它,触发光栅后断开伺服的使能吗?

网友B:
光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开关,至于这个开关用来控制哪些东西

看你自己的需要或者说看你领导或者客户的要求,这个没有统一答案的

我以前帮人家设计过,光栅只在自动时有用,就是在自动过程中,感应到就停止

手动时不能起作用,因为在调试时有时需要用手去扶一下工件。

当然万一哪天手动时压倒手了,可能老板就会要求手动时也要起作用了

我们公司有台射频烘干机,意大利佬为了所谓的安全,6个门开关,2个急停全部串在一起,直接控制断路器的脱口线圈

所以这8个,随便哪个出了问题,啪的一声,400A断路器跳闸

曾经跟售后反应过,不应该停电源,关闭主接触器就行了,并且在触摸屏上提示是哪个位置的

这样方便查故障,但是老外不听。

网友C:
一般开式冲床是通过飞轮旁边的离合器控制冲压的,这个离合器有一条连杆,可以用气缸,可以用电磁铁,也可以脚踏,拉下连杆飞轮和曲轴连接,冲床工作,释放连杆,飞轮空转。光栅开关就是检测有没有手臂或者其它异物在光线内,有就无法给连杆动力部分通电。

网友D:
属于安全器件,根据安全等级要求,断路何种器件
最高等级要求直接断总电源

网友E:
先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冲床,一般在向下运行时光栅被触发会使机床立即进行停止机制,在其它不会造成危害的状态下是不会被触发的,正常应该是有一套完整的安全机构,这些是针对运行速度较慢的冲床,如果速度快且制动距离比较长的则不一定是这种安全机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液压的,电磁阀或阀组控制液压缸,冲压头动作,机械式的由离合器控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让老外改设计很难(国内厂家遇到一些也很难协商),尤其是意大利人,用我们的思维看就是死板,以前意大利人卖给我们一条生产线,有台小型磨床平移进车间,不拆两边的挡板怎么都进不去,来回调角度,耗了够二十分钟,总算同意拆挡板,设备一通过这道门,马上要把挡板装上,到里面遇到障碍再拆。反倒是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在现场工作时灵活得多。

网友F:
与光栅没关系,这个只是给出个信号,不同动作是控制线路的事;

楼主:
综合大家的分析,我理解到光栅在冲床中的应用是这样的,冲床有个主轴电机,主轴电机通过离合器带动冲压头向下冲压,上料时人的手会触发光栅,而光栅的触发会让离合器停止工作(这时就算按下启动按钮离合器也不会工作),当人的手撤出按下启动按钮,离合器开始工作,冲压头向下冲压,此时人的手如果误触发会光栅会再次让离合器与主轴电机脱离,如果需要冲压头快速停止,可能会再加上一个抱闸功能。

网友G:
只需把光栅的动作输出,串在控制冲下回路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