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物理老师和电工师傅看到都得吓晕

楼主(2023-11-21):
这个插座不会过载吗,或者小孩把手指往里捅,又或者不小心撒了水……真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设计,它甚至连个地线都没有

网友A:
低压的可以。

网友B:
地线?外壳塑料的不需要三眼

网友C:
和公牛轨道插座差不多么。

网友D:
你的顾虑是不是多余了
1.过载~单插座也会过载,解决办法使用4平线,10安开关
2.手指~单插座同样有此问题,解决办法漏保
3.洒水~单座同样怎么避免?
4.设计还是有缺陷~基本买带开关的插座
这个查找官名叫什么?几多银子

网友E:
普通插座,一口一插,里面有铜弹片,插进去以后和插头的铜片压紧;一个是可以降低接触电阻,二是保证插头不至于很容易松掉;
你这,除非用料特别足+功率不是特别大=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公牛轨道插座差不多么。
公牛轨道插座只有五个孔,而且是直条的,目前没见过环形的轨道插座
公牛插座值得信赖~我家也用公牛

网友F:
创意很好,可惜只能插两孔的

网友G:
感觉不靠谱,插的多会松不?

网友H:
这种插座有很大安全隐患,只适合特殊场合使用!

网友I:
的确有创意,但是总感觉不太实用。

网友J:
能不能插牢表示怀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的确有创意,但是总感觉不太实用。
使用图示插头还是有用的,手机充电器插2个可能还行,3个呐?

网友K:
就是个变形的供电导轨,反正我是不给家里安装这个的

网友L:
创意插座,能用,不过就是价格可能也有点创意吧

网友M:
一般人不会给家里装这个。创意可以,实际实现起来只能小规模应用

网友N: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后家用电压,会不会无线传输和使用

网友O:
怕会松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怕会松啊
是啊  插个厚点的进去 其他会不会掉啊

网友Q:
看着不错,先有概念后有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