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1200 MODBUS MASTER模块问题

楼主(2023-11-21):
想了解REQ端脉冲信号接通时,右侧的状态输出是全部会自动为0吗?本来想取ERROR信号做故障判断,如果时通时断的话,通讯故障还不知怎么判断了。手头没有硬件测试,先了解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了解REQ端脉冲信号接通时,右侧的状态输出是全部会自动为0吗?本来想取ERROR信号做故障判断,如果时通时断的话,通讯故障还不知怎么判断了。手头没有硬件测试,先了解下
根据通讯状态会保持一个周期,通讯问题你可以取Error端口状态并保持,同时将状态闭合点连接到Modbus指令的执行条件中,这样可以确保对错误进行处理而不是重复执行Modbus指令。

网友B:
ERROR那里是故障代码,无故障那里为0有故障就是其他值,当执行到这一个块的时候你对error进行捕获,执行结束后随着周期跳走不再捕获error值。

网友C:
ERROR只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用置位来抓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