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1):
一、故障现象
客户反映,上电黑屏。
二、开盖检查维修
1、静态测整流桥、IGBT模块OK;
2、上电,黑屏,且风扇不转;
3、开盖,目视上控制板正常;再上电,测下板送给上板26VDC电源,为零,可以判断为下板主开关电源不工作。
4、取下上板,即看到26V电源回路的2个150uF/35V电容(并联),其中一个爆了。直接用220uF/50V电容更换,组合好上板、面板,上电,仍然黑屏,再测试下板给上板的26VDC仍然没有,下板开关电源仍然没有工作。
5、取下下板,脱离IGBT、风扇等,给下板开关电源芯片3844的12-9脚外加16VDC,测14-9脚5V正常,说明芯片问题不大;测开关管K2225的C-E正常;测试主开关电源周边电路,发现开关管K2225的G-E保护二极管D3(丝印J6W)短路,用18V稳压二极管代替。直接在下板接入520VDC(注意不能将520VDC直接加在端子C-D间!!!520VDC正极应接在预充电电阻前端P点!!!),26VDC滤波电容又爆!
6、以上2次爆26VDC滤波电容表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过高,实质上是稳压反馈和调节电路有故障。
7、再仔细测3844周边二极管、电阻,特别是反馈、调节电路元件,发现R19(10K)阻值不正常,脱焊测量为28K左右!更换,仍然在下板直接加入520VDC,一切正常!

铭牌:

下板板号:

电源驱动板正面:

电源驱动板背面:

26VDC电源滤波电容C17、C18(150u35V)2只及启动电容C13(47u35V)位置:

开关管G-E保护稳压二极管D3(18V)位置:

7、输出电压反馈、调整回路R19(10K)位置:

520VDC在IGBT脱板后加入点:

下板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图: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给楼主点赞,昨天刚修了一台西威的也是不显示,只是电容坏,并没有遇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C:
给楼主点个赞!图文并茂,理解容易。

楼主:
结合实测的开关电源电路图原边部分,哪位分析一下D0、R1这4个元件支路的作用。。。

网友D:
点赞大佬厉害,能到这个境界在下佩服,照着电路板画图这个技能一直想学都学不会

楼主:
手里有一个电路图,但和这个不一样,对照板子实际,修改了一下。基本就是这样。
西威电路里面,还有用2只431组成的对+-15V和+26V电源的欠电压检测电路。过几天不忙时,试着分析一下。

楼主:
西门子MM440,20年前的产品了,新品都买不到了,只能修修补补继续用了。
意大利成套羊绒毛条梳毛机,全部用440,20多年,有时24小时连轴转。
企业想改造,换用西门子较新的产品。几何安装尺寸跨度不大的型号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