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1):
最近用汇川PLC的电子凸轮做一个定长切割的小项目,送料是一个圆筒,已知直径,走定长,然后切割。现在问题是因为我是用周长来定长的,周长计算用到π,有误差,网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呀?

网友A:
应该差一点点吧,可以搞个补偿值来处理

避免累计误差就行

网友B:
会有一点误差,但那也是允许的

网友C:
用我们老祖宗--祖充之的密率:355/113,其数值≈3.141592929,误差不大。

网友D:
对,用最接近的一个分数355/113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