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15KW 28A电流的电主轴用什么插头对接最好?

楼主(2023-11-21):
插头没在坦克链里面,在靠近电机的地方

网友A:
28安电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以的话还是端子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安电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以的话还是端子接线吧
以后要维护 端子接线不方便

网友B:
有专门这样的插头吧。我们这伺服电机都是航空插头。电机线,编码器都是插头。而且电机功率也大。好像是进口的。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选用适配的航空插头就行啊

网友D:
看看是什么样电缆线?这要配合连接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