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2):
有没有大神有协易N系列冲床的电气原理图,买的二手货,什么资料都没有,发生故障无从查起。

网友A:
顺着线路查,多修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B:
走线画图,再分析和修改,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C:
没图纸确实很难下手。只能自己查,然后自己画。理清思路。

网友D:
冲床线路比较简单吧

网友E:
还好冲床线路还简单。要是我们公司的流水线没图纸铁定查不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只要是电线路,没有查不了的,只是时间问题和银子问题!

网友E:
这句话是没错,但你想想这跟线跨越三个楼层,你不熟悉怎么查表情控制线路不同于动力线。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顺线查,没有技巧

网友G(2024-03-06):
plc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H:
高冲还是好修的,除了保护线路就是安全保护线路,1个电机控制,1个主控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