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稳压器

楼主(2023-11-22):
以前空调上用的,感觉这是十年前的产物了,第一次见到内部。应该是继电器切换自耦变压器绕组实现升降压的。那么问题来了,继电器切换电压的瞬间会不会导致负载例如空调停机。

楼主:
还是这个闭合后,上个个继电器再断开

网友A:
这种不是连续的,要用那种碳刷在绕组上滑动的,才是连续不停机的

网友B:
曾经买个一个空调就是这样变频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继电器切换电压的瞬间会不会导致负载例如空调停机。

几十毫秒的时间,空调应该还没反应过来吧

网友D:
你这是有级调压,对设备多少有点冲击。有无级调压的产品,也不贵,500W才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继电器切换电压的瞬间会不会导致负载例如空调停机。

几十毫秒的时间,空调应该还没反应过来吧

感谢版主的图纸和资料,很完美

网友E:
我家以前就有,几百瓦的样子,几十年前,那时候空调是个稀罕,也就有黑白电视,还有手动调档位的

网友F:
这种型试的交流稳压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用的比较多,我就给朋友设计制作过一台三相10KW的。

网友G:
时间很短,不会停机

网友H:
这是继电器抽头式自耦调压器,调压转换抽头时,存在几十毫秒转换时间,用在要求不高电器可以,如果要求精度较高可用自耦碳刷滑动式那种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