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2):
请问师傅们,9N90C能替代9N90E吗。原因是手头上没有9N90E管子,就找9N90c替代。充电器通电后空载正常,当插入锂电池充电不到一分钟就烧坏9N90C管子及陶瓷4A保险。充电器铭牌是牧田

网友A:
测试过电流没,按说参数是一样的,可以用

网友B:
查一下其他元件,应该还有坏件。

网友C:
都是9A900V,应该没问题,可能驱动或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D:
应该还有短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新手,就是爱好电子维修,想自己动手维修这台充电器,再有短路现象就不知道怎么查找了,谢谢。

网友E:
烧管子 基本上得查一下电流和电压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