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2):
在同一台电脑上,没有PLC和触摸屏的实物。使用台达PLC软件WPL仿真功能,和MCGSpro软件的模拟运行功能,可以联机吗?
调了好多地方也没成功,是不是台达的WPL没这个功能呀?
9600,7,偶,1,通讯站号为1。
这些都设置了,还是没成功

网友A:
不是一家的产品,能实现吗?

网友B:
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你有PLC,触摸屏可以软件模拟运行…

网友C:
买个实物吧,没多少钱。

网友D:
咸鱼上买个实物,不想玩了再卖出去

网友E:
触摸屏可以电脑模拟运行,PLC必须连接实物。

网友F:
我只知道三菱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在电脑模拟连接。

网友G:
MCGS和台达不行,只能实物。PLC也不是很建议在电脑上调,功能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