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设备与上位机采用以太网方式通讯方法推荐

楼主(2023-11-22):
客户想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读取现场485仪表的数据,同时还有2个网口设备需要连到同一个网络中方案推荐:硬件选用大连德嘉的ModbusTCP/ModbusRTU-四口协议转换器,用于将带有ModbusRTU协议的485仪表转成ModbusTCP协议,与上位机连接通讯,同时由于该转换器本身自带4个网口,剩余的网门可以用于连接另外2个网口设备,还起到普通交换机的作用

网友A:
能试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是不支持试用的,感谢支持

网友B:
用摩莎 485转网口 像路由器一样给他设网关,我厂做了西门子数字化工厂,他们把所有458的都转网口,进入交换机,再到西门子cpu1500服务器中,具体不清楚,因本人负责前端 .你的西门子200太低不知道能不能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一个协议转换器,485转成ModbusTCP协议,1500PLC可以走ModbusTCP协议,需要调用库指令来编程实现。我们的200PLC也可以做到这个485数据集中采集,然后和1500PLC做以太网通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