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2):
网上百度,实在找不到,救大神帮助下,怎么焊接。用编程电缆又不能,网上只有用485的方法

网友A:
2-3交叉
9-9
各自4-5短接
各自7-8短接

楼主:
谢了,我明天试下

网友B:
2 3 5

2 3 是  RX TX,5是GND

R-T交叉接

其它脚好像不用管。(偷懒的话)

网友A:
回复 楼主:
更正一下,4-5短接

楼主:
网上大神利害,通迅上了,谢谢

网友C:
第一台的2接第二台的3
第一台的3接第二台的2
第一台的9接第二台的9
第一台的4和5短接
第二台的4和5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