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星三角问题

楼主(2023-11-23):
主接触器三根线(粗线)接到电机端u1 v1 w1
星型接触器(细线)接到电机端U2 v2 w2,启动电机后星型正常运行,切换到角型就停了,回来把电机端上下两组线对调一下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大佬们

网友A:
启动电机后星型正常运行,切换到角型就停了
是什么原因停的,是跳闸了还是怎样?

网友B:
看你这图首尾头。黄绿红是怎么定义的?为何中相都是黄色,其他两相又是错开的?

网友C:
星形启动正常,转到角形就停,应该是电机侧电压上下同组了,依次换相,A换C,C换B,B换A就行 实际操作中有这情况,如果只错两相,相当于短路,要跳闸的

网友D:
三角转换后不对说明有绕组首尾送入同相电源了

网友E:
有可能是接错线导致跳闸的停机
图片中,接线不打线耳,接起来也不好接吧

网友B:
楼主,找到原因了没?

网友F:
楼主画主回路的时候,把电动机的线圈线也标注清楚,就能看到你那里接错了。

网友G:
你这是不是双速电机呀。

网友H:
线路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