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3):
变频器上电就报过流,后面把驱动板上的其他线脱开,只连接主板的线还是报过流,把驱动板拆下来,单独供电,但直流电压达到380v左右,就又开始报故障,把电压降到300v复位,故障不得消失。大神们,有知道咋回事的啊?

楼主:
用的a330j,测量第三脚是0.17v

网友A:
上电就报过流,逆变主回路正常的话  首先要检查输出电流检测电路, 互感器以及相关线路

网友B:
查主板的电流检测电路啊,和主回路电压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互感器的线拔了,正负15v都有,输入都是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急!急!有谁修过这个板子的,发线红线框这个芯片567三个脚电压一样的,而且67脚只有45欧左右,这个芯片型号是多少?我现在丝印看不见只看见前面是TL,后面的看不见。

网友C:
回复 楼主:
TL072?TL082?参考下边上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后面发现A330J的第三脚正常输出是5v,故障输出是0V,一开是检测到是0.17v,所以判断是驱动光耦这边有问题

网友D:
芯片为TL082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换了一块驱动板,就好了,这块板子我后面继续查了一下,光耦正常,那个LM2903的输出脚连光耦的3脚,我把光耦的脚都断开了,电压还是不正常,后面发现LM2903的输出脚还到了一个封装为SOT-753的五脚的芯片上,不直达是啥

网友E(2024-05-10):
我遇到的运行一段时间就2.3.4报.互感器,驱动板都换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