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3):
原来是两台电机+两台变频器,改造后是一台电机+一台变频器
主题:更换不同型号变频器后,profibus-dp通讯协议的方式,需要修改PLC里面模块的参数吗?

网友A:
这得看协议,包括控制字,采集参数的地址都一样不,一样的话不需要修改,不一样的话那就得改。
ABB的变频器采集参数可以配置,5310那里开始可以自由配置,所以你这个换完你还得研究原来的变频器参数,这才是重点,你换的是变频器不是PLC,所以你修改的参数都在变频器这一头,这边改好了那边就不用动,这边改不好,那边就得动,最好是定一边去改另一边,PLC程序有的话你这个没啥难度,照着改就行,没有的话那你就研究变频器参数的协议地址,以及变频器配置等,让变频器去适应PLC。这样你PLC那边就啥也不用动。

网友B(2024-11-21):
不需要改PLC,880本来就是升级版。但是变频器有些参数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