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3):
大连德嘉S06型PLC支持用户定制,定制类型支持本体自带IO点最多支持16DI/16DO、8AI/8AO是小型项目的不二之选。
S06 型 PLC 该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体积小节省空间,价格低性能稳定。
S06型PLC支持一路485 通讯的功能,主要用于模拟量的采集与控制,485 采用填表方式,具有通讯断线诊断功能,简单快速方便。
可以外接6个SMARTIO模块,扩展模块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的IO模块,也可以使用大连德嘉兼容型IO模块。
可以使用西门子STEP 7-MicroWIN SMART 编程软件,具有 Modbus TCP,S7-200 TCP,S7-300 TCP协议,可以与 WinCC 直连(既无需用 PC ACCESS 作为 OPC 连接),组态王,力控等主流的上位机相连接。
可以实现 PLC 通讯(S7-200 SMART/S7-300/1200/1500,使用 S7 PUT/GET 命)。
可用于 C++、Delphi、 C#、VB 等高级语言编程讯(用 Modbus TCP 协议)可以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 SMART LINE 触摸屏(Smart 1000IE 和 Smart 700IE

楼主(2024-01-22):
1、供电电源:标准工业24VDC。
2、安装方式:DIN35mm 标准导轨安装。
3、尺寸W x H x D (mm):45x100x81。
4、本体无IO点,最多支持6个扩展模块,可使用西门子或德嘉S7-200SMART扩展模块。
5、集成1路RS485(支持PPI协议或Modbus协议),1个以太网口,集成ModbusRTU、ModbusTCP协议。

实现功能
●    支持ModbusRTU、ModbusTCP、S7 PUT/GET通讯,通过填表方式配置,简单快速方便。
●    最多可以连接12个触摸屏或者上位机,12个ModbusTCP客户端。
●    可通过以太网与S7-200 SMART/S7-300/S7-1200/S7-1500通讯。

楼主:
S06型PLC最大的优点:通过填表式编程(无需调用Modbus库指令),采用485通讯,可以用它连接485设备,读取到的数据存储到S06 PLC的V区,然后通过触摸屏或者上位机来读取S06型PLC数据,对于使用者来说,操作简单快速方便。
注:填表方式 Modbus命令最大支持64条,足够满足众多用户的需求!

楼主:
下面为客户现场实拍照片,PLC采用S06型CPU,后面挂接了大连德嘉Smart扩展模块EM DT32+EM AM06,已经长期稳定运行!
特点:体积小节省空间,价格低性能稳定。
可以外接 6 个 SMART IO 模块,扩展模块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的 IO 模块,也可以使用大连德嘉兼容型 IO 模块。

楼主:
S06型PLC还具有ModbusTCP通讯协议:同样通过填表式编程,将ModbusTCP相关参数直接添加到到S06 PLC的V区,使用简单,操作方便。
注:填表方式 ModbusTCP命令最大支持16条,可以满足众多用户的需求!

楼主(2024-02-21):
S06PLC还支持与西门子S7-1200/1500/300PLC走S7通讯(PUT/GET),同样也是填表式编程,简单方便,不需要额外掌握编程方法。

网友A:
和WinCC通讯案例有没有,有点兴趣,以前都是你家的A型交换机来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直接和WinCC连接,使用的是TCP/IP驱动,原理类似于多功能交换机A型(200SMART直连WinCC)
步骤:
1、需要在TCP/IP驱动下建立连接,连接参数里面的IP填S06PLC的IP
2、直接将IP填S06PLC的IP地址(默认:192.168.1.10)填入,建立所需要的变量即可实现直接连接WinCC。

楼主:
测试目的:S06plc读取4-20mA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软件:200smart编程软件  wincc
硬件:S06 温湿度传感器 AE04模块

温湿度传感器说明书如下
1打开编程软件,编写如下程序:
监控 VD90
    VD170  此地址为程序转换过来的温度以及湿度
可见,温湿度准确无误。
2 wincc直接监控(wincc可以直接监控S06)
 其中V区和DB1对应,I Q M都是一一对应
wincc驱动选择S7-300的驱动,编辑wincc的变量监控即可看到数据已经读取上来了

楼主:
ModbusTCP通讯(填表方式)
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ModbusPoll,ModbusSlave
硬件:S06PLC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
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1)以ModbusTCP作为主站(客户端)为例,编辑如下几种命令,下载到PLC中
通过电脑端使用Modbus Slave模拟从站(服务器),该电脑IP地址为:192.168.1.165,建立对应功能码和连接,最终监控如下:
(2)再以ModbusTCP作为从站(服务器)为例,下载到PLC中
通过电脑端使用Modbus Poll模拟主站(客户端)来读取或写入,建立对应功能码和连接,最终监控如下:

楼主:
软件:smart编程软件 ,wincc
硬件:S06plc  QT16 DE16 AQ04 AE04 模块
1打开smart编程软件 plc类型选择为sr20 版本号为02.05.01,进行设备组态 组态设置如下图
2编写程序(本例中编写了一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及模拟量输出程序),编写程序如下
3监控程序,可看到数据完整稳定无误,数据监控如下
4  wincc直接监控数据变量,不需要走opc方式,数据对应地址详见说明书。Wincc监控如下图
可见数据完整准确

楼主:
测试目的:1500plc通过大连德嘉S06plc间接读取空调控制面板数据
硬件:德嘉S06PLC      1500PLC     空调面板及配套设
软件:200SMART编程软件  博途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点击下载
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1 首先需要S06PLC,读取空调面板的数据,因为S06PLC 在研发时期就内置了填表式   modbus通讯,只需要调用就可以。
空调面板通讯参数如下
2 S06modbus填表式通讯设置如下
3 博图读取控制空调面板,可间接读取S06PLC的数据,S06内置plc间PUT/GET通讯方式,在S06通讯插件界面即可进行设置。具体设置如下图
4 连接博图对比200编程软件即可看到数据已经读取成功
  注意博图里面,优化的块不要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要勾选
5 现场接线及通讯如下图

楼主:
测试目的:S06PLC通过填表式读取MODBUS RTU协议的仪表和由SR20模拟的从站的数据,并由wincc直接读取数据
硬件:S06PLC      SR20SMART PLC   RS485温湿度变送器
软件:SMART编程软件  WINCC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点击下载
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RS485温湿度变送器技术参数
RS485温湿度变送器参数设置如下
       从站地址:    2
       波特率:      9600
       奇偶校验      无校验
       数据位停止位   8数据位1停止位
SR20PLC模拟从站参数设置如下
       从站地址:   1
       波特率:      9600
       奇偶校验      无校验
       数据位停止位   8数据位1停止位
1  打开smart编程软件 模拟485从站  SR20PLC IP地址为192.168.1.25  编写485通讯程序如下图
2打开S06附带的通讯插件,填写对应的MODBUS RTU参数,如下图
3 打开200smart编程软件,进行监控,监控地址为VW500/VW600,监控数据如下
可见数据可以完整的读取上来,而且每条指令都对应一个特殊地址,当485通讯中断时 地址数据会由1变成0(通讯正常时为1,通讯中断时为0).
4 上位机软件(wincc)直接监控S06的数据地址如vw500、vw600(V区与DB块对应关系可通过软件换算..\自己的资料\SWITCH 值换算关系\corresponding),在wincc所用驱动为300tcp/ip驱动,wincc数据监控如下图
5 实际现场接线设备如下图

楼主:
KEYWORD:Modbus通讯  国产PLC 兼容200SMART
以两个S06 PLC之间的Modbus通讯为例,一个PLC做从站,保持寄存器4xxxx、从站地址1、Modbus起始地址0;一个PLC做主站(读)的方式,功能码为03 读保持寄存器 4xxxx、从站地址1、计数个数5、V区起始地址500,RS485接线方式为A--A,B--B,方法如下:
(1)其中一个S06PLC,编辑Modbus主站命令,下载到PLC中
下载成功后,可以网页通过后门地址查看Modbus主从站方式
(2)另一个S06PLC,编辑Modbus从站命令,下载到PLC中
下载成功后,也可网页通过后门地址查看Modbus主从站方式
最后同时监控两个PLC的状态数据,如下:
提供485通讯断线诊断功能,通过CPU状态位监控可以判断出通讯异常情况,断线响应时长为16s,下面为Modbus64条命令具体对应CPU状态位关系:
命令 (序号)                   状态位地址
0                               SM200.0
1                               SM200.1
……                            ………
63                              SM207.6
64                              SM207.7
485通讯正常时状态位地址值为1,异常(断线或者通讯参数错误)状态位地址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