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3):
这样的控制系统
1.如果用一个电机,大约需要多大电机?
2.遥控器选谁家的好一些

请给个参考意见

最新信息
所谓垂帘就是80cm的横福,最后简化是个挂横幅横杆上下控制,上到5m,下到1.2m
有41m,35m*2,1.2m 共4个
直接上PLC好了

网友A:
参考卷闸门电机及控制系统,没有PLC,没有伺服,到顶到底自动停止,中间任意位置停止,

网友B:
这不就是电动卷帘门机吗,市场有现成的,根据卷帘重量速度确定减速比,配置电机功率。不过47米长的幅宽您确定单机或双机能够胜任?

网友C:
淘宝搜 大棚卷膜机,这个玩意240W能卷30多米大棚的塑料膜,再大的没用过。
遥控器搜 两路无线遥控开关 ,就买最便宜的那种三个按钮的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 大棚卷膜机,这个玩意240W能卷30多米大棚的塑料膜,再大的没用过。
遥控器搜 两路无线遥控开关 ,就买最便宜的那种三个按钮的就行了。
塑料膜还是轻一点,楼主工矿里面,那个卷帘300-400斤还是重一点

网友E:
不是有电动卷帘门专用变频器吗?带模拟量和反馈,可以接光电开关和遥控器,后面接个减速电机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卷闸门电机及控制系统,没有PLC,没有伺服,到顶到底自动停止,中间任意位置停止,
卷帘门上下限开关好装,这个装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电动卷帘门机吗,市场有现成的,根据卷帘重量速度确定减速比,配置电机功率。不过47米长的幅宽您确定单机或双机能够胜任?
这个限位开关装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 大棚卷膜机,这个玩意240W能卷30多米大棚的塑料膜,再大的没用过。
遥控器搜 两路无线遥控开关 ,就买最便宜的那种三个按钮的就行了。
大鹏的下限位开关装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限位开关装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礼堂类场所,挂横幅用

网友F:
这不就是电动卷闸门吗,有带遥控的,电机位置有上下限位开关

楼主:
目前解决方案
由于是41m长,宽80cm的一个横幅,不易用n电机驱动~避免发生横幅扭曲,所以使用一个电机
一共4组同柜,还用PLC?
1.使用PLC,码盘+原点开关
2.使用普通开关做上下限位开关
方法1,简单程序就可解决,成本高
方法2,二个限位开关能否正确安装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就是电动卷闸门吗,有带遥控的,电机位置有上下限位开关
电机位置上安装限位开关?这个还是与卷帘门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将近5米的行程,不知可否直接使用

网友F:
估计没有,要自己改动一下,这东西整套下来还不到1千,几百公斤没问题,遥控啥都有了,还带刹车。不过想要报高价还得上PLC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接编码器,只要学习一次上限和下限 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的是卷帘机,卷毛毡帘、草帘的,很有劲。这玩意一般都不装限位,靠人看着;或者装个行程开关,碰一下。
小的这个是卷膜机,卷大棚塑料膜的。上面的红色和绿色的旋钮就是上下限位。

网友G:
电动卷闸,淘宝上多的是

网友H:
自动卷帘门现成的大把啊。用的专用控制器加伺服电机,带遥控和线控,还可以自动上升和下降。

网友A:
还可以用快速卷帘门控制器,用编码器控制的,不管几米,只要开始学习一下就可以用。

楼主:
承接方已经决定用PLC+遥控器,单相电机+减速器,控制箱等在路上,预计一周后交付调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