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应该都是伺服电机吧

楼主(2023-11-24):
(无正文)

网友A:
带闭环的步进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看着不错,不知道故障率高不

网友C:
应该是的,伺服稳定。

网友D:
为啥要往前走过,再往后走一下,消除机械间隙?

网友E:
这配合做的真不错,应该是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往前走过,再往后走一下,消除机械间隙?
不往前走一点,上面的掉不下来

网友F:
速度不算快,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往前走过,再往后走一下,消除机械间隙?
不往前走一点,上面的掉不下来
恐怕谁做都是这样的工艺
叠放,现在就用机器人做了

网友H:
只用两个伺服电机,横向和竖向。
用机械同步来做,简单故障率低。

网友I:
这要看到才知道,从原理上说 变频  步进  伺服都可以实现。

网友J:
应该是小伺服

网友J:
没有看到感应,这个程序怎么做

网友K:
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L:
右边第一个小输送带的作用是什么?稳定来料!

网友M:
如果不频繁变换产品,用调整电机?凸轮结构,应该能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