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炸机了

楼主(2023-11-24):
下午做个fx5u做测试,从家里挖出一fx5u-64mt,没看仔细,直接220伏进去,就放了鞭炮了,原来是24伏电源的。
家里20安的空开都跳了,这个5安的保险还是好的。

网友A:
额,一直都接220V的,第一次知道还有24V的

网友B:
问题不大,电源板维修一下就可以,或者在某宝找个合适的电源板换上即可。

网友C:
一般压敏坏了,换个就行,干脆取了不要 只要后端电容没冒包

网友D:
真够粗心的;

楼主:
换了电源板也不行,中间那张io板也坏了,

楼主:
还有一台认证密码忘了,说让我寄回去要回日本维修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是24V是工作电压了,估计只有报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电源板也不行,中间那张io板也坏了,
那废的还很彻底的,太惨了!

网友F:
没事,再学习一下

网友G:
粗心大意,惨痛教训,铭记以后成为维修高手!

网友C:
修过永宏的,新手把220V接入PLC输出的24V,修了中板和电源板 换了几个输出继电器的小三极管

网友H:
老鸟很容易犯这个经验主义错误,不过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楼主:
好像家里几乎没有三菱直流电源的plc,想当然了

网友I:
头一次见到24的。

楼主:
上板还好的,下次可以换

网友J:
这个估计报废了,24V连的东西太多,会烧一片的

网友K:
DC24V用的人不多

网友L:
没烧过PLC的人应该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