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4):
有台ACS530-01-430A-4,输入380V,输出50HZ,测得电压只有200V的电压,99组电压等级都是380V的,参数都恢复出厂了还是不行,IGBT输出波形都合适就是电压最大只能输出200V

网友A:
建议电源驱动板电解电容全部更换掉。

网友B:
530是节能型吧。

网友C:
你电机加载了吗?

网友D:
45.11 能源优化  设为 禁止

530默认开启了磁通优化的,在轻载时01.24 只有50%的磁通输出

网友D:
左边禁止了 能源优化 ,右边开启了 能源优化 (电机额定230V)

网友E:
见识了,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