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4):
客户使用1.5KW单相电机,和500W

看铭牌接线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再传500W电机时,发过来这样的照片
从logo看应该是同一个厂家的产品

最后一图是卖电机的给过户实测电机接线图,看后产生疑问(要名签图一直没给)

还是问经验丰富的你吧

作为同一厂家的产品,按理接线端子应该尽可能统一,好即便是个三流厂家的产品可以不考虑。

但就这个接线是不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A:
没看出来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B:
单相电机,只有两个绕组,一个启动,另一个运行,如果两个绕组相同,那可以互相切换,也就是正反转,运行绕组直接加电压,启动绕组串运行电容,启动电容串联离心开关 和运行电容并联,速度到了,离心开关断开,只需要理解电机的原理,就可以正确的配线和使用 电机的六个端子,两个绕组用万用表可以区分,离心开关可以测出来,其它就自己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楼主想表达什么?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楼主想表达什么?
请结合图2与图3对比看,再配合图1一起看
图1是电机自带名签,图2是网上找到。认为是对应

网友C:
十来年没用这种电机了,故障率高。实在不行用万用表量出离心开关,其实就比普通电机多一组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机,只有两个绕组,一个启动,另一个运行,如果两个绕组相同,那可以互相切换,也就是正反转,运行绕组直接加电压,启动绕组串运行电容,启动电容串联离心开关 和运行电容并联,速度到了,离心开关断开,只需要理解电机的原理,就可以正确的配线和使用 电机的六个端子,两个绕组用万用表可以区分,离心开关可以测出来,其它就自己接线了
道理是这样的
电机没在手边。无法检测
就图1,2,3看出问题?
首先假设,同一厂产品,端子定义应该是一致的
500W可能内部启动开关是一直封闭的,挂启动电容端子可以挂运转电容
主副线圈也假设一样的
但对照图2
主副线圈串接电源--假设这时反转,电源接U1-Z1
正转时电源是不是接U1-U2
这样的话,电机正反转的转速力道还会一致吗?

如果力弱时正好是图2接线方式,岂不很麻烦~电机在7-8米高处,也费事费时呀,不也费钱嘛,还可能招骂

楼主:
这卖电机的太拽了,不能解释就来句可以到别处买呀

最后让客户放线,防备电机主副线圈不一样。

网友D:
很多的电工都搞不了这个,原因在于不理解这个电机有两个电容,一个是启动,一个是运行,如果你是固定一个方向运转的就参考人家的铭牌上的接法就是了,如果要频繁的正反转,这个故障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频繁的正反转,建议你用三相电机,如果只有220电源的话,考虑用220的变频带电机,不要用这个电机,维修的时候不是一般的烦,虽然前期前多一点,但免除了后面的麻烦

网友E:
两者的不同在于主绕组头尾端调头(换向)了。

临时绘出的电路,有错请指出并原谅!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图可以理解
疑惑的是这个接线图,红黄线是电容,电机500。这样接线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他为什么不这样实现反转?目前猜测的可能是主副绕组差别比较大。1.5KW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的电工都搞不了这个,原因在于不理解这个电机有两个电容,一个是启动,一个是运行,如果你是固定一个方向运转的就参考人家的铭牌上的接法就是了,如果要频繁的正反转,这个故障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频繁的正反转,建议你用三相电机,如果只有220电源的话,考虑用220的变频带电机,不要用这个电机,维修的时候不是一般的烦,虽然前期前多一点,但免除了后面的麻烦
单相电机的电流很容易找到
这是很常见 用法

即便是大电容启动,小电容运行,其电路特点也是一致的~电源线一端接主副绕组连接处

这个很明显的主副绕组连接端没有电源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图可以理解
疑惑的是这个接线图,红黄线是电容,电机500。这样接线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他为什么不这样实现反转?目前猜测的可能是主副绕组差别比较大。1.5KW电机

你的那种联接方法除了可能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参数不一致外,还有一个可能是在外部不容易简单改变联接方式。

这是一台单相双电容交流电动机,离心开关是在电动机起动完成达到一定转速时断开启动电容,此后就仅有运行电容参与运转。

也就是说,启动电容只参与启动。这是因为电动机起动过程要克服起动阻力,单一个电容恐怕启动力矩不够造成启动困难或者堵转致启动失败。启动完成后,这个电容就成了多余,甚至在运行过程还会消耗一定的电能。

单相电动机的正反转主要靠改变其中一个绕组的联接(端子的头尾)方向就行了。如果两个绕组不一样的话,就只能改变主绕组的联接方向才行,否则可能会在某个运行方向时轴输出力矩会减小。

下面是整理过的电动机端子联接电路原理图,自己分析一下吧,有些东西不容易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注意是500W电机,他为什么这样接线
特别要注意他把电源接在V1-Z1端子~电源直接加在电容两端,Zr-Fr串联的两端
并不是接在Z2-Z1上

“你的那种联接方法除了可能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参数不一致外,还有一个可能是在外部不容易简单改变联接方式。”
您的这句又让我费解了
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参数不一致~电源肯定加Zr上,如您提供的图2-图3
外部在怎么不容易改变也必须这样连接~要求客户放了4+1线
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参数一致的情况下~电源加Zr正转,加Fr就是反转了,简单的记忆就是接电容这端正转,接电容那端就是反转,没错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注意是500W电机,他为什么这样接线
特别要注意他把电源接在V1-Z1端子~电源直接加在电容两端,Zr-Fr串联的两端
并不是接在Z2-Z1上

“你的那种联接方法除了可能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参数不一致外,还有一个可能是在外部不容易简单改变联接方式。”
您的这句又让我费解了
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参数不一致~电源肯定加Zr上,如您提供的图2-图3
外部在怎么不容易改变也必须这样连接~要求客户放了4+1线
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参数一致的情况下~电源加Zr正转,加Fr就是反转了,简单的记忆就是接电容这端正转,接电容那端就是反转,没错吧

如果是这样,你就应该检查该电机内部的实际联接方式,是否与大多数厂家的联接方式一样!?

因为我前面给出的电路联接方式是绝大多数厂家的联接方式,可以说属于统一的标准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那种联接方法除了可能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参数不一致外,还有一个可能是在外部不容易简单改变联接方式。”

您的这句又让我费解了

这是回答9F你下图和你的提问的?

他为什么不这样实现反转?目前猜测的可能是主副绕组差别比较大。1.5KW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卖电机的太牛逼~

今天下午跑了60km多,见到1.5kw电机-带100:1减速器
用万用表测量各端子之间阻值(断开短封),V1-V2=0.3-0.7欧姆,Z1-V1,Z1-V2有充电现象(没拆外接电容)
Z1-Z2阻值很大没有数字显示
U1-U2阻值也很大没有数字
U1-Z2很大,U1-V1很大
.......
这么说吧,除了有电容,开关的三端子之间万用表有反应,其他端子间毫无反应

很奇怪还在通电后
=通电Z2-V1,电机减速器转
11通电Z2-V1,电机减速器不转
将减速器拆下,11接电电机还是不转,=接电电机旋转,速度明显高于减速器轴

如果说万用表有问题,短表笔显示0.几,手捏表笔有7MΩ左右
可检测时显示0.L MΩ

为啥电机正转,不反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卖电机的太牛逼~

今天下午跑了60km多,见到1.5kw电机-带100:1减速器
用万用表测量各端子之间阻值(断开短封),V1-V2=0.3-0.7欧姆,Z1-V1,Z1-V2有充电现象(没拆外接电容)
Z1-Z2阻值很大没有数字显示
U1-U2阻值也很大没有数字
U1-Z2很大,U1-V1很大
.......
这么说吧,除了有电容,开关的三端子之间万用表有反应,其他端子间毫无反应

很奇怪还在通电后
=通电Z2-V1,电机减速器转
11通电Z2-V1,电机减速器不转
将减速器拆下,11接电电机还是不转,=接电电机旋转,速度明显高于减速器轴

如果说万用表有问题,短表笔显示0.几,手捏表笔有7MΩ左右
可检测时显示0.L MΩ

为啥电机正转,不反转?

从你的检测数据看,你的Fr绕组的Z2和Zr绕组的U2位置有可能调转(互换位置)了。

你要知道,这一类单相电容启动运转交流电机的电路原理是基本大同小异的,只要按照电路原理,找出各绕组、电容等每个端子之间的联接方式,就能排除各种各样的故障。

我前面提供的电路原理图,你只要理解了,并按照这些电路原理图与实物对照,通常都会找到问题的原因,这就是我经常强调的“作为一个电工作业人员,必须真正掌握电工基础原理的知识,不要一知半解就以为可以混日子了”的道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从你的检测数据看,你的Fr绕组的Z2和Zr绕组的U2位置有可能调转(互换位置)了。”
解释了11没有反转

但为啥端子间电阻没有(测不出),这个信息发给做柜子的伙伴,回了一句电机有问题,或万用表有问题
再告诉他电机拆掉减速器还是=转,11不转,又回一句,换货,退货,当场通电验货,这要装到6m多高电机不转,算谁的。

因为回程还要60多km,且只有1.5kw一款电机(没见到所谓的500w电机),Z1-V1就没试通电。

电机看名签2023-07上海x温岭分公司生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你的检测数据看,你的Fr绕组的Z2和Zr绕组的U2位置有可能调转(互换位置)了。”
解释了11没有反转

但为啥端子间电阻没有(测不出),这个信息发给做柜子的伙伴,回了一句电机有问题,或万用表有问题
再告诉他电机拆掉减速器还是=转,11不转,又回一句,换货,退货,当场通电验货,这要装到6m多高电机不转,算谁的。

因为回程还要60多km,且只有1.5kw一款电机(没见到所谓的500w电机),Z1-V1就没试通电。

电机看名签2023-07上海x温岭分公司生产

如果电机内部联接是按照常规标准联接的话,你“Z1-V1”通电测试肯定不行,不信你试试!

既然卖家那么拽,你就直接退货不就是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供应?换采购? 是他们的事,不能揽过来,这钱不好挣~间接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