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5):
如题,他们抗干扰的原理是什么?哪种抗干扰能力会强些?

网友A:
双绞带屏蔽的好

楼主:
二种结合的肯定会更好,现在只是想了解单独使用哪种会更好些,或者他们是不是适用范围不同不太好比较?

网友B:
就抗干扰来说,应该是屏蔽线好,具体原来不知道,但看看实际工程中,有干扰的地方都用的屏蔽线

网友C:
就抗干扰性而言 双绞屏蔽线>屏蔽线>d大于双绞线!像超六类网线就是双绞屏蔽线!

网友D:
看信号类型

网友E:
看干扰类型,看是辐射干扰还是共模干扰。相对来说,辐射干扰比较好处理,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能够解决,但是共模类的干扰,你用再好的信号线都没用。

网友F:
这个还要看信号类型
双绞线用于视频输送,你就必须要安装信号平衡器,就算你用的带屏蔽的,但屏蔽线直接输送视频信号就啥也不用,信号质量相当好
双绞线用于输送数字信号就直接网口就可以,但你用普通屏蔽线输送数字信号就会发现衰减比较大甚至断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干扰类型,看是辐射干扰还是共模干扰。相对来说,辐射干扰比较好处理,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能够解决,但是共模类的干扰,你用再好的信号线都没用。
虽然不懂,但看回答就高大上

网友H:
这两种抗的干扰源和方式都不一样.
还有屏蔽双绞线呢.
一般屏蔽的来说,是用来形成屏蔽电场隔离. 屏蔽接地,那所有屏蔽的导体都是0电位,均衡的零电位对内部没有干扰, 同时内部也不能向外辐射.
双绞线的抗干扰一般来自于对内部自身信号的一种处理. 对外部来说,它利用绞合降低自身电容等,降低电场耦合, 可以降低干扰. 对内部来说, 导体自身就像个天线或者振子, 对于高频信号, 它会产生反射振荡辐射. 使用双绞线改变了电磁参数分布,抵消电磁波的作用,使大部分能量用于传输, 这种说是抗干扰不如说是改善自身的性能.
实际使用的经验和拓展:曾经用网线做串口(232)通讯, 选一对线通讯反而不行.某些PLC的485通讯口,在一段时间一会就不能通讯,手摸一下就行了,这叫挂肉效应.一般接地一下就行.
其它: RS485的终端电阻,其实也是一种消除双绞线内自身信号干扰的措施. 一般是说端头反射.

网友I:
   在生产现场如果接地点在一个以上,就产生了地回路,也就会出现流过地回路的电流,这样就会形成耦合干扰,这干扰信号会与有用信号相混合形成干扰信号,为了避免地回路的电流干扰,测量信号线采用屏蔽线,并采取一端接地的方式就可克服地电流的干扰。

   双绞线主要用来消除磁场干扰。双绞线中感应电势的极性取决于磁场与环的关系。从图中可见,双绞线能使相邻两个环跟磁场的关系相互交换一次,以使相邻两个环间感应的电位相抵消。假设各个环是相互独立的,则图中的箭头就表示了电流的流动方向。且绞合的圆环越多,抗磁场干扰的效果越好。双绞线不仅提高了对磁场的抗干扰能力,并且因回路本身传输的电流在两线中一去一回,两线电流在空间产生的磁场正好相反,因而也就减少了这一回路对其它回路的干扰。

网友J:
一般的项目用屏弊线就行了

网友K:
一直选屏蔽双绞线。

网友L:
回复 网友E:
上磁环

网友M:
我一般都是短距离直接用屏蔽线,其它的用屏蔽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