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多个报警,单个触发蜂鸣报警,简单写法

楼主(2023-11-25):
三菱PLC多个报警,单个触发蜂鸣报警,有没有简单写法,一个一个写太占用步数了。

网友A:
位的话,可以这样
K4M400不等于0,表示其中有故障。
其实呢,可以用D来写,如果PLC支持的话
D*.0~D*.15 一个字可以搞16个报警
4个寄存器就可以搞16*4=64个报警
只要4个比较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说蜂鸣器,有没有简单的写法,正常一个一个写太站步数了

网友B:
1楼不是告诉你了吗 你先看下手册K1M0这种格式啥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M0/M1/M2/M3,方法不适用蜂鸣器,蜂鸣器有复位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M0/M1/M2/M3,方法不适用蜂鸣器,蜂鸣器有复位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可以,后面加一步报警自动解除,蜂鸣自动复位完美了。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好像还真没有简化办法
它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
比如有20个报警信号
M400,M401......
2楼程序,在M400出现时就报警,M401程序时也报警......
处理过程要消除报警音,有新的M405出现时又可以触发报警器.......
说实在的,这还没要你显示具体报警信息~包括位置,类型
几天前改造的48车位立体库,就为了增加【欠时报警停】将原6100多的程序增加到8800多,很多都是近似雷同,甚至重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报警比较多200个,消音完后,每个新触发的报警都要蜂鸣。请教一下K8M400传送D0,DO数据超过16位是不是溢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报警比较多200个,消音完后,每个新触发的报警都要蜂鸣。请教一下K8M400传送D0,DO数据超过16位是不是溢出了。
那就用32位指令,到时自动占用D0 D1两个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可以,后面加一步报警自动解除,蜂鸣自动复位完美了。

要不要把项目发过来,我帮你搞定

网友E:
定义4个8bit的数据,上电后先清零,4*8可以检测32路报警点,检测到这四个数据中有任意一个数据大于0,就说明有报警,可以单独清除某个位,也就是某个报警点,而不影响其它的位(其它的报警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0/M1/M2/M3,方法不适用蜂鸣器,蜂鸣器有复位按钮。

程序与2楼要求还是不符
比如3报警OK
在X5消音后,故障排除
3复位将再响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0/M1/M2/M3,方法不适用蜂鸣器,蜂鸣器有复位按钮。

程序与2楼要求还是不符
比如3报警OK
在X5消音后,故障排除
3复位将再响报警

程序是一行一行加的,不满足继续加啊。

啥都写完了,这个工程要不要我自己拿来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报警比较多200个,消音完后,每个新触发的报警都要蜂鸣。请教一下K8M400传送D0,DO数据超过16位是不是溢出了。
没有好办法~按2楼要求
好办法就是做出规律程序交给再加养病还好玩电子有些的娃娃~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最后程序比原来的还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后程序比原来的还巨

目测并不会。

4个字就可以干16*4=64个点位了。

你说的那个要求也很简单。

主要我们不了解楼主的目的,以及其他工艺需求,解答楼主需要的即可。

网友F:
这种写法是方便监控查找报警点,有些客户要求这样写。( <> K4M0 K0 这样写不方便监控查找 )

网友G:
M8048:信号报警器动作
M8049:信号报警器有效
当信号报警器有效时(M8049=1),状态软元件S900-S999中任意一个为ON,则信号报警器动作(M8048=1)。报警继电器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