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浙大DCS 300XP modbus RTU通讯为什么能读不能写?什么原因在线等

楼主(2023-11-25):
地址都是0开头的,04162、04163、04164……以此类推
大神们求助:欧姆龙PLC与浙大DCS 300XP modbus RTU通讯为什么能读不能写?什么原因在线等
如上图 04162地址读没问题,就是写值PLC收不到是什么情况了????
实在找不到原因

网友A:
看一下PLC运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PLC运行模式
什么是运行模式?不太明白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有编程模式,运行模式,监控模式这样三种,你要进行写操作只能在编程模式,或监控模式
工作中的PLC当然要设置成监控模式
但这种模式下,你要写的地址是否又被PLC程序控制,就要查看程序了
简单办法,将PLC改成编程模式,然后写,同时用编程软件监察结果
如果没有改变,查发出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B:
浙江中控的所谓DCS有个奇葩的通讯处理, 就是在数据没改变的情况下, 依然定时向从站发写命令, 造成通讯负担.

网友C:
用第三方调试助手测试一下欧姆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