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的PLC有用过的吗

楼主(2023-11-25):
最近在学习基恩士的PLC,在网上找到一个程序,但有个地方看不太懂,左边的条件满足之后,右边的数据是怎么传送的呢?

网友A:
最简单的16位逻辑与运算;

网友B:
基恩士的是有点烧脑,用过一次,现学现弄,好在最后完成
弄个PLC+手册=理解指令通道

网友C:
主要还是要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右边三个指令是配套使用的吗,MR14000-MR14015这16个bool数据与#64进行与计算,然后再存入MR14000-MR14015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加实践,万能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边三个指令是配套使用的吗,MR14000-MR14015这16个bool数据与#64进行与计算,然后再存入MR14000-MR14015里面?
第一个操作数与第二个操作数逻辑与运算后存入最后一个操作数;

网友D:
从地址的使用来看,这个程序员是从单片机转型过来的
运算完的结果存到自身,这是怕内存不够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地址的使用来看,这个程序员是从单片机转型过来的
运算完的结果存到自身,这是怕内存不够用吧?
单片机转型?这样用很正常呀,经常用这种操作作为系统某类信号筛选
这是上周安监验收的某部08年开始使用的立体车库一层车位信号处理程序
使用了IO映射,利用【控制字】“1FFF","7FF"分别属于4*12=45车位,3*10=28车位

网友B:
这款PLC可能疑惑在”MR14000 是bool,还是int
结合手册看指令执行就明白了~关键在指令
它还有在TIM后再加MR14000,out....初看很别扭,搞明白你可能会拍手

网友A:
ADNA是16位与运算,所以MR14000肯定是表示以MR14000开头的16位,也就是MR14000~14015;

网友E:
我在用啊,要不要聊聊

楼主(2024-01-15):
回复 网友A:
感谢,已经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