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5):
需求:加热控制。

现有的PLC:汇川最新的easy,PS:自带PID块,看不懂,。调不来。手册也是看的一愣一愣的;

我测试了半天,感觉温度不是太准 (通讯读取温度,简易定时器+PID_OUT百分百=简易PWM输出Y点驱动继电器)。

程序就不上图了。

~~~~~~~~~~~~~~~~~~~~~~~~~~~~~~~~~~~~~~~~~~~~~~~~~~

因为不好用,自整定以后还是不行。、

我就在作妖,网上一堆PID教程,解释,我们能不能自己写个PID呢?

~~~~~~~~

B站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D4y1x7bV/?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30022844041d7d5382f84a14a828d1c7

~~

首先是P,比例控制,

视频是拿无人机来说的,例如,SV设置的10米,当前PV在6米,

那么ERR(误差):=(SV-PV)*KP,

是不是就是P了?

楼主:
我来翻译下视频的解说:、

例如,设置KP为0.5,系数是0.5啊。

这个周期 SV =10 PV=6

那么带入公式 (10-6)*0.5=2米,

无人机在8米
~~~~~~~~~~~~~~~~~~~~~~

当在8米的位置。带入公式,
10-8=2*0.5=1米
无人机在9米
~~~~~~~~~

以此类推,每次都会增加差值ERR*KP,遇上干扰,就会固定在一个范围内,始终到不了SV值。

这就是所谓的静态误差,既稳态误差、
~~~~~~~~~~~~~~~~~~~~~~~~~~~

PS:我来做个程序试试只有P的情况,

楼主:
写程序发现问题了。 视频解释的是几米,几米,输出PID那个也是百分百,我这个百分比咋算呢

我通讯读的温控器温度,例如35.5度,读出来是355,这个还好。SV给定60直接600,一样的,

我就程序简单计算 SV*0.1(给定值的10%)就是满负荷100%输出,(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简易PWM来搞,实际工程我也会用Q点+接触器或者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加热管。

PS:有大佬来指点下吗?

楼主:
运行起来了,

从启动PLC到温度接近,可以看到输出占空比从100%到后面的一点点了

~

继续跑一会,看温度如何变化

楼主:
红色是PWM输出的Q点,绿线是ERR值(P*(SV-PV)),

可以看到,Q点还是继续输出(占空比很少),但是温度就PV反馈就在496(49.6)无限接近中。。。

楼主:
以上,今晚暂停,果然科学就是科学。

这就是所谓的静态误差吧(加热控制,热量自然流失吧,PWM占空比输出的加热能量只能维持温度不降低,但是始终差一点点的)。

PS;

我感觉。。他妈的,我这样可以用了啊,差0.*度,好像无无所谓啊

一会倒点冷水进去看看加热效果

补一张程序监控图:

真是如视频所讲,

网友A:
加热控制用PID,估计是最简单的了,为什么不用成熟的温控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控制用PID,估计是最简单的了,为什么不用成熟的温控器呢?

工艺要求,1,待机的时候保温,2,加热产品过程中损失的热量要快速补充。

想了解下PID,看能不能接近或者达到工艺需求。

但是感觉是加热功率小了,和温控器关系不大,但是可以补偿加热功率小的问题。

这不,顺便学习了解下PID,以前只知道温控器给个SV就OK了,最多搞个自整定就完事了。

网友B:
ATPID+PWM很爽的

网友C:
好像见过有用西门子200写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PID+PWM很爽的

大佬有没有程序啊?观摩一下AT咋算的

楼主:
今天加上了I;

但是温度过充;

看视频逻辑,就是(过去的差值+现在的差值) *KI,

大佬看对不对啊,这个KI不知道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D:
回复 楼主:
按你这个Ki减小点, 就是积分时间放长点.
这就是你自己调整.
所谓AT就是自动给你找好参数.你说效果不好,那就自己整定了.

楼主:
温度在SV值附近来回波动,

只要负载一定的情况下,温度感觉还算可以把
只用了PI的情况下,但是这个P +  I 我不知道对不对

反馈曲线过充一点点

楼主:
有个想法。KI这块,其实也是用误差值*KI系数,

我可不可以新建一个数组,把过去累差值全部放进去,然后把数组全部相加,比如10个数组,可以计算10个采样周期,计算他们的平均值,这样是不是更缓和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这个Ki减小点, 就是积分时间放长点.
这就是你自己调整.
所谓AT就是自动给你找好参数.你说效果不好,那就自己整定了.

应该都有公式方法,不过我不会呀,自己写有个好处,不输出知道原因,官方封装的PID也打不开,看不到,有时候温度低很多都不知道加温,而且温度还会冲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PID+PWM很爽的

大佬有没有程序啊?观摩一下AT咋算的
PIDAT指令没用过?它咋算的不清楚~实用也不考虑
TOP指令也不错
这是最后给有色院做的A-B反应釜温度控制中PID部分程序,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PID+PWM很爽的

大佬有没有程序啊?观摩一下AT咋算的
PIDAT指令没用过?它咋算的不清楚~实用也不考虑
TOP指令也不错
这是最后给有色院做的A-B反应釜温度控制中PID部分程序,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

欧姆龙自带的PID玩过,AT过后很稳

汇川这个AT过后就是不稳才想着自己写。

目前只搞了PI,自己结合视频的想法搞出来,温度目前设置的60度,可以达到正负0.2的样子来回波动

楼主:
楼主瞎写的啊,各位

反正温度感觉还行吧,正负1度范围,应该作为温控算是OK了

截图来一波

波形图反正就在SV范围来回波动,

程序瞎写的,不过作为简单温控感觉还是可以用的。

有大佬来科普补充的热烈欢迎~~~

自己瞎写的能看到怎么输出,为什么没有输出,官方PID完全搞不懂为啥没有输出,设置的值又代表啥意思,自整定也不是很好,还不如我写的这个简易温控程序。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试试这样
用欧姆龙PLC atpid 得出参数套到汇川上
试试用POT替换PWM,感觉PWM用于速度好,温度POT比PWM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样
用欧姆龙PLC atpid 得出参数套到汇川上
试试用POT替换PWM,感觉PWM用于速度好,温度POT比PWM好

我用的定时器ET值,从0~PT范围内 也就是控制周期,

然后PID算出来的值比较,这个算是简易的PWM,也就是定时器ET占空比,一个道理把

~~

又看了一些资料

重新写了程序,还是不好用,1,过冲,2,稳定以后温度差0.1~0.2,实际工程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估计还是程序算法不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为了研究--好
为了使用---有点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为了研究--好
为了使用---有点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确实,不过了解PID以后发现,里面 延申的太多了,算法

~
比如我这种加热控制,还有各种参数需要考虑,发热系数,时间系数那些。

但是我感觉大部分加热控制都没考虑那么多,主要是现场对温度没那么高的要求,或者说能达到工艺需求,没有更精确而已。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相信你见过这样的“技术要求”~使用PID,温度要求XXX±10度
一看这要求表明啥来了你懂的

楼主:
从隔壁找来的,没测试效果。但是注释很清晰,可以参考下

网友E:
我也自己写PID,感觉就是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佬有代码能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