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6):
在windows上的CODESYS未授权的演示模式和授权后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如果不买授权,就不能实际驱动电机,只能软件界面演示?

网友A:
没授权,总线可以运行30分钟好像,然后你重启Runtime就可以再次运行30分钟

非总线好像是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