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7):
来人就说放水,放了半个多小时就热了,但是没多久又凉了。
基本无解。
请问,前面加个循环泵可以吗?
怎么加?
只加这一片前,还是入户分配器前?

网友A:
加泵 邻居一般是不同意的
这里好像是可以向供热公司举报的。

网友B:
应该是你家回水堵, 或者压力不够.
可以在自己入户或这片前加泵都行. 但是不用一直开泵, 自己做个间隔开(定时或者定温). 要不然整个楼的暖气都走你家, 别人惨了,会举报你的.

网友C:
总进水,总回水都可以加,就是解决循环问题。。。

网友D:
四川没有这种忧虑,冷就抖;

你这个应该是热水没有循环到散热片。

具体原因,要么热水小了,从其它地方流走了,要么就是堵了,没有形成循环

其它不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四川没有这种忧虑,冷就抖;

你这个应该是热水没有循环到散热片。

具体原因,要么热水小了,从其它地方流走了,要么就是堵了,没有形成循环

其它不懂了
湖北的也是冷靠抖了

网友F:
 华南地区就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还穿短袖,晚上睡觉还得开风扇,不然被窝很热,容易出汗!

网友G:
循环不畅通。流量低。加循环泵强制循环肯定管用。

网友H:
加泵就是增加循环流量,但你把总管的水抽走,你的邻居肯定会有意见吧

网友I:
也可能是楼上或楼下没开截门

还有这“一片”的含义,是这个楼,家里某组,还是一组暖气片中的一片
对症才能有正确的解决办法

网友J:
集中供暖吗  南方好像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可能是楼上或楼下没开截门

还有这“一片”的含义,是这个楼,家里某组,还是一组暖气片中的一片
对症才能有正确的解决办法
家里的某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泵就是增加循环流量,但你把总管的水抽走,你的邻居肯定会有意见吧
加上他之后,应该是一个大循环,整栋楼应该都得感谢我才对。

网友K:
真羡慕南方的朋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可能是楼上或楼下没开截门

还有这“一片”的含义,是这个楼,家里某组,还是一组暖气片中的一片
对症才能有正确的解决办法
家里的某一组。
与它相联的是否热
看一下水的走向
如果与它相连的暖气热,就很好找原因,不热也可能是邻居的原因
希望不是安装错误

网友L:
那一片是不是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