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8):
小弟遇到一个棘手的PID温度控制问题,状况如下:

系统:鼓风机+加热箱+蝶阀1(热风出口返回鼓风机)+蝶阀2(工艺热风出口),鼓风机安装在加热箱尾部,鼓风机通过变频器控制,由操作员在触摸屏设定转速(频率),蝶阀2配套引风机用于打开烘干产品。

加热箱里边有7个加热模块,所有加热模块的电阻加热功率都是36kw,1号加热模块通过PLC模拟量输出(PID输出)控制晶闸管导通加热,2号-7号都是操作员在触摸屏上面直接设定加热或者不加热(现场生产中,2-7号加热器都是设定加热,2-7号加热器是认为设定的,没有PID控制)

目前的状态是,天气冷,设备在天津,每天开机生产,首先打开蝶阀1(热风出口返回鼓风机阀门,)所有加热模块都启动,然后把鼓风机转速调低(5hz)然后等待温度到达设定温度150后,把鼓风机频率提高到30-40hz,然后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操纵员反馈超温。

目前查看程序,通过s7-1500PLC ,选择工艺对象控制,PID_Temp1控制,pid参数还是西门子plc系统默认的。

我目前没有想到好办法控制温度,参加考虑吧鼓风机的频率通过pid进行控制进行冷却控制,但是工艺方面对鼓风机的频率由要求,生产时候不能低于25hz

?在这里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A:
目前的状态是,天气冷,设备在天津,每天开机生产,首先打开蝶阀1(热风出口返回鼓风机阀门,)所有加热模块都启动,然后把鼓风机转速调低(5hz)然后等待温度到达设定温度150后,把鼓风机频率提高到30-40hz,然后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操纵员反馈超温。

是不是温度设定的高了

网友B:
没看太懂。

加热箱(内部1个PID温控加热组件+6个手动加热组件<不带温控只能人工ON/OFF>)

加热箱内部一个风机,功能是循环加热箱内部,让空气温度均匀;

蝶阀2:是用热空气出口阀,

~~~~~~~~~~~~~~~~~~~~~~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要洗澡,热水器有7个,一个是可以设置温度的 + 剩下的都是不能设置温度的,要么开,要么关(这个绝对不可靠)

然后用水口(蝶阀2)只能打开或者关闭。

然而,你想用水流量(风速)来控制出口温度?

感觉不科学吧

PS:为啥2-7号不用温控呢?全部整成PID控制的,让风箱内温度达到设定值,出口你想用多少温度、风量根据产品自行调整啊。

问了半天,大家也不了解现场、工艺,白搭。

你说温度高,比如你1#即使不开,2-7给你全部打开,这样都超了,你说咋整?靠人工给你搞?
还是说,你把风箱当成一个整体“加热器”,蝶阀2 ON/OFF 来控制工艺需求温度?

楼主:
工艺是图片展示那样,别人做的设备,我是后续接手,还有一堆问题。

楼主:
搞不懂为啥要这样控制温度。

网友C:
既然都用上PLC+触摸屏
为啥2-7还是人工操作
技改一下
参考恒压供水,将2-7也交PLC控制

网友D:
我只是好奇,哈哈,我也不懂,烘干温度高怎么得出来的?触摸屏上设定150℃,但是触摸屏显示的实时测量温度超过150?还是说有额外的温度测量设备单独显示?超过多少?超过了会有什么不良影响?PID参数设置不合理也有可能造成温度上下波动。1号模块是PID,2-7模块直接打开?(2-7模块有温度设定吗?多少度?)如果只开1号加热模块本身就能达到150℃,把其他模块关掉看下(不放产品的情况下模拟运行)...哈哈

网友E:
直接用温控表和调功器就可以完成任务,想什么温度就可以设置什么温度

网友F:
既然PLC能测定温度,为什么2-7号的控制不让PLC参入,非得人为操作?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