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两个断路器出线能进一个大断路器吗?

楼主(2023-11-28):
各位老师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车间内功率太大,本来我设计的变压器出线到车间内是三路双拼进线,也就是一共6根线。车间内的配电是由厂家来做,现在厂家给出的图纸是进线只采用了一个1250A的框架断路器,但是车间的计算负荷变小了,不需要三路进线,两路即可。但是厂区的箱变都已经做好了,没有预留1250A的出线,现在我想把之前预留的两个630A的断路器4根出线,最终并到厂家设计的1250A断路器上,不知道这样做可行吗?车间距离箱变不远,也就50m的电缆,保护灵敏度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A:
从使用功能上,同电源,四条电缆别搞错相序,能用,但是安全方面有问题,其中任何一个630A断路器分闸的时候,只要另一个在合闸状态,分闸的那个断路器上下两端都带电,也许你可以通过设置安全操作标识和在此处单独制定操作规范来解决,但是是否符合安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不知道实际用电符合究竟多大,或者最大负荷持续多长时间。如果2个630A断路器距离接近,可以。
但630A断路器最好带有长短延时保护的电子脱扣器,根据用电负荷特征要求设定好保护定值和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使用功能上,同电源,四条电缆别搞错相序,能用,但是安全方面有问题,其中任何一个630A断路器分闸的时候,只要另一个在合闸状态,分闸的那个断路器上下两端都带电,也许你可以通过设置安全操作标识和在此处单独制定操作规范来解决,但是是否符合安规就不知道了。
说的对,不安全

网友D:
断路器不建议并联使用,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E:
不可以,不安全

网友F:
你自己能明白。但是如果发生一个630安跳闸,估计电工肯定蒙圈。

网友G:
宁愿把车间1250拆分了,也不考虑2个630并联送电。

网友H:
先不说规范,首先是你两个630A的断路器很可能会出现分流不均的现象,很难搞,会发热过载。
最好的方法是分配车间负载,把1250A换2台630A。

网友I:
把兩個630A的斷路器安裝一起,另外加裝一个共同操作的手柄。

网友J:
实际应用中,你能保证电流均匀分配?
如果用电1000A,你确保每个开关过500A?
不能的话,如果其中一个过700A电流跳闸,负载全部转移到另一个开关,也过载跳闸。
断电事故

网友J:
同意7、8楼的建议

网友K(2024-01-05):
已经这样了。
各个开关弄个连锁保护,能用,也能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