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8):
L1-L2接380VAC;
P0700=1   启停面板控制;
P1000=1   频率面板给定;
负载接3只60W白炽灯,星型接法;

面板启动,没反应!也不报任何信息。
试着将P2179设为0(原值为3),能启动了,测输出平衡,查看运行实时电流R0027,为0.09A。

奇怪了!似乎,过去,经常维修西门子MM440,P2179=3,也可以启动的,只是报A0922(负载小于额定)而已!
难道,变频器存在硬故障?

备忘吧!

楼主:
需要仔细研读西门子的手册,查找将启动条件屏蔽的参数。

网友A:
P2179是A0922警告信息弹出的电流门限值,就是说是A9022信息在多大的电流值弹出,和变频器可否启动没有关系,你把门限值改0,就是A9022更容易跳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179是A0922警告信息弹出的电流门限值,就是说是A9022信息在多大的电流值弹出,和变频器可否启动没有关系,你把门限值改0,就是A9022更容易跳出而已。
问题是,P2179不论是0或者是原值3,不能运行就不会跳A09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179是A0922警告信息弹出的电流门限值,就是说是A9022信息在多大的电流值弹出,和变频器可否启动没有关系,你把门限值改0,就是A9022更容易跳出而已。
问题是,P2179不论是0或者是原值3,不能运行就不会跳A0922。

灯泡当负载A0922跳出来很正常,A字头的信息是一个提示而已,不影响使用,不是故障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179是A0922警告信息弹出的电流门限值,就是说是A9022信息在多大的电流值弹出,和变频器可否启动没有关系,你把门限值改0,就是A9022更容易跳出而已。
问题是,P2179不论是0或者是原值3,不能运行就不会跳A0922。

灯泡当负载A0922跳出来很正常,A字头的信息是一个提示而已,不影响使用,不是故障报警。

可能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我奇怪的问题是,即使轻载,P2179=3(原值),印象当中,过去,也是会运行的,只是跳A0922而已,不会没不能启动,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179是A0922警告信息弹出的电流门限值,就是说是A9022信息在多大的电流值弹出,和变频器可否启动没有关系,你把门限值改0,就是A9022更容易跳出而已。
问题是,P2179不论是0或者是原值3,不能运行就不会跳A0922。

灯泡当负载A0922跳出来很正常,A字头的信息是一个提示而已,不影响使用,不是故障报警。

可能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我奇怪的问题是,即使轻载,P2179=3(原值),印象当中,过去,也是会运行的,只是跳A0922而已,不会没不能启动,有反应。
更改2179和能否启动变频器没有因果关系,我觉得您还是哪里没调对。恢复出厂一次,看故障是否可以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179是A0922警告信息弹出的电流门限值,就是说是A9022信息在多大的电流值弹出,和变频器可否启动没有关系,你把门限值改0,就是A9022更容易跳出而已。
问题是,P2179不论是0或者是原值3,不能运行就不会跳A0922。

灯泡当负载A0922跳出来很正常,A字头的信息是一个提示而已,不影响使用,不是故障报警。

可能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我奇怪的问题是,即使轻载,P2179=3(原值),印象当中,过去,也是会运行的,只是跳A0922而已,不会没不能启动,有反应。
更改2179和能否启动变频器没有因果关系,我觉得您还是哪里没调对。恢复出厂一次,看故障是否可以重现。
又遇到一例,参数恢复出厂默认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