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产生静电

楼主(2023-11-28):
我们大量使用聚乙烯管做为压缩空气管道,其中新架设了一段,长度有两公里,凿岩工说装填炸药的时候偶尔会有触电的感觉,但是那里一百米之内既没有电缆也没有任何其他设备,墙壁上不可能有电,电工检查了几次没找到问题,我今天去看了看,有点怀疑是压缩空气流经聚乙烯管道时产生的静电,以前在有些资料上看到过类似内容,但是从来没经历过,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都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我暂时让电工把管道末端加个螺栓啥的,做个接地,让钳工在管道中间把聚乙烯管卡换成一部分铁的,不知道是否有效。(当然也不确定真的就是静电造成的)

网友A:
如果压缩空气在塑料管内高速流动,这个是会有静电产生
既然是高速运动,说明你的气管小,但用气量大,那么终端压力够么,塑料管的最高承压是12公斤
是不是管道有静电,你用静电测试仪器测量一下就很清楚的

网友B:
穿的衣服?

网友C:
静电跨接,接地。我们这一台柴油车,电瓶24伏,有时人一摸,也有嘛嘛的感觉。只能做个接地,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D:
可能是静电。

网友E:
你把末端出气口加段长的金属管,然后做好接地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气压力达到6 Bar就够了,这种管道耐压是没问题的。除了静电,实在没有可以产生触电感的原因,一开始也怀疑是麻筋,但是多次发生就不可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衣服,塑料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末端出气口加段长的金属管,然后做好接地应该就可以了。
准备分段换一些铁质的连接件,然后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跨接,接地。我们这一台柴油车,电瓶24伏,有时人一摸,也有嘛嘛的感觉。只能做个接地,也没有找到原因。
这种一过性的问题,不好查找原因,只能先推测再尝试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衣服,塑料管道。
工装是防静电服?
这个季节很容易产生静电,就是外边跑一圈,手扶一下树有时也刺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衣服,塑料管道。
工装是防静电服?
这个季节很容易产生静电,就是外边跑一圈,手扶一下树有时也刺激一下
环境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井下的,温度35℃,并且地下湿度也高,所以衣服本身产生静电是不可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衣服,塑料管道。
工装是防静电服?
这个季节很容易产生静电,就是外边跑一圈,手扶一下树有时也刺激一下
特殊企业里面是有工装室防静电的,但是做工什么的就好说了

网友G:
可以肯定是气流摩擦产生静电,我在现实情况遇见可燃气体在尼龙管(短管)排放产生静电燃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已经安排间断式装金属管接头并接地来解决。

网友H:
是不是空气流速太快,相当和管壁摩擦呀,产生的电。

网友I:
最简单节约的办法就是接地了。

网友J:
静电真的太可怕了。尤其涉及到人身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