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8):
一、故障现象
空载上电即报F0001,不可复位。
二、分析
1、初测变频器IGBT模块,大致正常。
2、查F0001,为输出过电流。空载,不运行,报输出过电流,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故障。MM440-11KW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电路是由2只A786J完成U\V2个相的输出电流检测的。因此,以下重点检查A786J及周边电路。
三、处理
1、拆解电路板,用新做的1#40P扁平电缆连接驱动板、三角板、CPU板、I/O板、面板,L1-L2上电380VAC;

2、测2只A786J的1-8脚(应为5.1V,为开关电源的3个+18V经J5、J6、J7连接线送给驱动板对应相的上桥驱动芯片HCNW3120的5-8脚经5.1V稳压后取得)、14-9脚(应为5V,为开关电源+8V经J3连接线送给驱动板X700插座,再送给CPU板稳压为Vcc+5V后返回驱动板取得的),均正常。

3、仔细测量2只A786J的个脚电压对比,发现U相A786J的13-9脚电压为2.3V左右,另一只V相A786J的13-9脚为4.9V左右,这个管脚和11脚的输出电压均通过X700送给了CPU板,显然,这个13-9脚为4.9脚的V相A786J有重大嫌疑!

4、直接更换这个A786J,OK!

楼主:
其实,西门子MM440,可以用R0027查看实时输出电流。所以,上电后,如果报F0001过电流,直接查R0027验证。

网友A:
楼主高手呀,有机会得跟楼主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