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8):
有几个施耐德变频器,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plc与变频器通讯不上,断电重启又好了,把接头处理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如果你的变频数量多,通讯线终端没有安装平衡电阻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B:
谢谢你的指导,此方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