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丹佛斯vlt2800母线电容不均压

楼主(2023-11-28):
变频很多台都出现这情况 机器能正常使 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缺陷

网友A:
我看电容有点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电容有点鼓
就是图纸上那个电容分压慢慢的会从270升到450左右,另一个就只分170伏

网友B:
买了都20多年,你说设计有问题?

网友C:
母线电容电压不一致首先该检查均压电阻呀。

网友D:
一般检查均压电阻,另外电容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母线电容电压不一致首先该检查均压电阻呀。
这个小功率没均压电阻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电容有没有拆下来量过呢?丹福斯的我记得很多电容鼓包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容有没有拆下来量过呢?丹福斯的我记得很多电容鼓包坏的。
电容容量 d值都正常 机器也可以正常使用,鼓包电容看了不舒服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看母线电压的,电解电容一般耐压400-450最大有550的需定制。这和功率没关系。只要并联因为电容的内阻不一致导致分压不同可能使得电压分配让一个电容上的电压超过耐压值所以并联电阻使电压分配平均,所以叫均压电阻。

网友E:
删了,无内容

网友A:
你把均压电阻都拆了 测量 不行换新,尤其是贴片的电阻 更得换新

网友F:
电桥测电容,更新均压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