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动机四个边角長条孔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3-11-29):
这些封闭式長条孔和圆孔是什么作用?
放大图片

网友A:
应该是通风散热的使用 增大散热面积

网友B:
圆孔是螺丝孔,长条孔是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风散热的使用 增大散热面积
是自然,還是風冷?

网友C:
我感觉主要是减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风散热的使用 增大散热面积
是自然,還是風冷?
通常是风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主要是减重。
大功率伺服电机需要散热,需要外置风扇散热。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位置应该在电机端盖内部,两个端盖就把电机密封了,没有外来空气对流,没有办法散热。电机散热依靠外壳鳍片,金属导热能力强于空气,我还是觉得是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应该在电机端盖内部,两个端盖就把电机密封了,没有外来空气对流,没有办法散热。电机散热依靠外壳鳍片,金属导热能力强于空气,我还是觉得是减重。
如果是为了减重,去除四个角就行啊。作成八边八角形…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防止热胀冷缩的形变而设计的,想铁路的铁轨缝隙一样,或者路桥的那一道铁缝一样的作用。

网友F:
感觉是减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减重,散热
散热的话,做成开口的孔,应该像普通电动机散热片鳍,更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应该在电机端盖内部,两个端盖就把电机密封了,没有外来空气对流,没有办法散热。电机散热依靠外壳鳍片,金属导热能力强于空气,我还是觉得是减重。

看红色箭头处,端盖避空了

再看实物图,当然这个电机不一样,外壳是铝壳的,并不是硅钢片外壳的,不过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减重,散热
散热的话,做成开口的孔,应该像普通电动机散热片鳍,更好吧!.
这样做有效的增加了散热面积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看来这个电机的端盖应该就是有在对应位置开孔。

网友G:
这是功率较大伺服电机,可能是为了增大散热表面积。

网友H:
是加工时的定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应该在电机端盖内部,两个端盖就把电机密封了,没有外来空气对流,没有办法散热。电机散热依靠外壳鳍片,金属导热能力强于空气,我还是觉得是减重。

看红色箭头处,端盖避空了

再看实物图,当然这个电机不一样,外壳是铝壳的,并不是硅钢片外壳的,不过原理是一样的。
这个孔可以理解為就是支持方形棱角的作用,这是铝合金挤出的形狀。电机壳体散热还有散熱鳍片

网友I:
散热几率大,减重可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