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9):
输送机构,需要一个PLC控制42个伺服电机运动,升降和移载(轻载18KG机构)。若选择西门子的1200PLC?伺服配啥样电机?若选择CANOPEN的总线伺服电机,PLC配啥方案。考虑成本,考虑成本,严苛考虑成本:都考虑用信捷的10路脉冲控制10个步进了。各位专家,若配过相关的方案?如何选用pLC控制多个电机(伺服或步进闭环)?品牌和成本。

网友A:
再三考虑成本,西门子100% PASS掉

网友B:
正常应该用总线通讯的plc  伺服
发脉冲的话用几个小型plc。成本能低一点

网友C:
42个伺服

现在来说应该首选EtherCAT总线吧,展会上看到汇川、禾川、信捷、雷赛都有多轴展示的

具体怎么配还是找他们的技术支持问问吧

网友D:
钱到位的话用EtherCAT总线的,KEYENCE一个模块就搞定,64轴的;

网友E:
汇川的便宜,支持Ethercat通讯的伺服,再配个AM400或者AM600,爽的狠

网友F:
没搞过,但感觉汇川+总线是个选项

网友G:
1.如果分析出你的电机能轮巡工作可以考虑小PLC带,成本绝对下来,这是电路你要设计好
2.Ethercat通讯,选的伺服一定要支持,相信这么多年会编它程序的应该好找了

网友H:
1200走profinet最多支持16个通讯,脉冲输出控制最多4个伺服,建议换成1500,走profinet通讯可以

网友I:
考虑成本,西门子直接淘汰。

网友J:
上汇川,发现这几年用汇川的厂子是越来越多

网友K:
考虑成本的话,直接汇川。

网友L:
这种首选Ethercat总线,可以选择汇川PLC,信捷PLC,高端一点欧姆龙PLC!

网友M:
欧姆龙有一款CP2E-ECM能带8个轴,有ethercat通讯方式,用起来还行,就是变成比较麻烦,但是架不住PLC便宜呀,一个PLC2000不到

网友N:
汇川AC802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