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线叠在粗线上面和粗线叠在细线上面 哪种方式更利于电流传输?

楼主(2023-11-29):
如图细线叠在粗线上面 粗线虽然能直接接触铜片但是插不到底,这样会不利于电流传输吗?

网友A:
看看这个就不纠结了!

网友B:
用了线鼻子的,正反放没问题的。

网友C:
這個是日本規格的冷壓端子

网友D:
这种接法碰到过一次,线耳只鞥压到一点,电流小无所谓,电流大肯定不行
个人觉得这样还不如不要线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接法碰到过一次,线耳只鞥压到一点,电流小无所谓,电流大肯定不行
个人觉得这样还不如不要线耳
如果非要二选一那粗线放上面还是下面好?

网友E:
如果非要二选一那粗线放上面还是下面好?
觉得放上面好些
接触器触点连接下面,粗线电流大,细线多是控制线,电流小
最后还是看一下压耳结构
对于可用O/U鼻子的最好用O鼻子
对于平压的那种,放上面比下面好一点
对于压接足够的上下问题不大
就怕压一点点的配线

网友F:
小接触器,大概率没什么问题,但是电流大了一半也不会这这么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接法碰到过一次,线耳只鞥压到一点,电流小无所谓,电流大肯定不行
个人觉得这样还不如不要线耳
如果非要二选一那粗线放上面还是下面好?
上下都无所谓,关键是看在哪一面与接触器端子的接触面积大

网友G:
细线、粗线都压有鼻子,上下都不影响。

网友H:
接线不打线耳,效率太低,就算出了厂,还是会给维护的骂的
接线时候,如果你怕线耳接不好,就把接触器上的线端护盖取下来,接好再装回去

网友I:
都一样,怎么方便怎么来。